对于恒流源电路PCB 设计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4-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靠焊盘散热?那就铺铜呗

网友:
你的东西是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
看你的参数电流应该不会很大,一般处理就行,不用刻意加大。

网友:
1K的负载电阻,太大了吧!!
根据负载范围定好VCC的值,三极管上压降越小,发热越少,个人觉得留个2V在三极管上就行了!
PCB的话注意散热,反馈回路短点,没其他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