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测量频率小于10Hz的脉冲

楼主(2012-04-23):
求助: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测量频率小于10Hz的脉冲。。。我的测量脉冲的频率是2.7Hz,如何使用示波器测量显示出来呢,谢谢了!

网友A:
小于10HZ还是很难的,还是使用频率计吧。200ms以上的采样我总觉得不准。

如果是稳定周期的,可以用触发测一下周期,算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10HZ还是很难的,还是使用频率计吧。200ms以上的采样我总觉得不准。

如果是稳定周期的,可以用触发测 ...

多谢,60M带宽的数字示波器,已经测试出来了,把横坐标时间间隔调小一点就可以啦。 2.6Hz很准确的。。。

网友B:
脉冲波形应该没问题的

单次触发  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按运行  它自己就触发了  调节好水平时间

网友:
接上个led或喇叭用耳朵听,自己看表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波形应该没问题的

单次触发  设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按运行  它自己就触发了  调节好水平时间 ...

多谢!触发方式还没用过呢,数字示波器的使用还是得学习呀。

网友:
STOP后用光标测量

网友(2012-09-19):
如果脉冲窄的话,单次触发也不一定能用,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用长存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