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8) LGT官方仿真器散件包的焊接与安装、升级

楼主(2012-04-23):
LGT官方仿真器散件包的焊接、安装、升级都很容易,估计我们网站有普通动手能力的,根据本教程,30分钟内就能成功。

第一章:散件包零件的识别与焊接。

这是焊接好的效果图。图中有部分零件是不需要焊接的。

(点击图片可查看精美大图)

焊接好的成品正面图

背面图

邮购部出货的15元散件包

打开散件包

焊接前请校对一下以下的清单,是否配件均齐全。如有漏,可以联系我们。
(详细的部件识别,请参考下面的图片与文档。比如贴片电容上面是没有标识的)

LGT官方仿真器材料清单

序号    邮购部货    物料名称    规格         封装    数量    标号
01      8436     贴片电容    22P          0603    2      C1,C3
02      8364     贴片电容    100nF         0603    7      C2,C5,C6,C7,C8,C9,C10
03      2781     贴片电容    10uF         1206    1      C4
04      8536     贴片电阻    10K          0603    3      R1,R5,R3
05      7948     贴片电阻    100          0603    4      R20,R21,R22,R24
06      7989     贴片电阻    430          0603    3      R16,R17,R18
07      1800     直插晶振    12MHZ               1
08      4442     晶振垫片    薄片型              1
09      10656    贴片二极管   1N4148         SOD-123  2       D1,D2
10      4861     MiniUSB座   MiniUSB座              1
11      4428     插座      2排5列插座             1
12      3404     发光管     红色高亮        0805    3      PWR,RUN,DBUG
13      10655    集成电路    新唐NUC120LD2AN          1
14      10648    线路板      USB_JTAGICE_PCB         1

这是空白的线路板,上面标了每个零件的位置。

2*5PIN 座的缺口向上,如图所示。

留意一下 miniUSB座底部有两个小突出的塑料柱

PCB上已经挖好两个小孔,miniUSB座正好套上去,这样才能焊得平稳。

新唐的NU120芯片放在一小段塑料管里,拿出来检查管脚有没有在运输中碰歪。可用镊子修正碰歪了的管脚,注意小心用力,管脚折断芯片就可能报废了。

严重提醒:注意不要将芯片的方向焊接。芯片的上小圆点,要对着PCB上的圆点。如图片所示是正确的方向 。

晶振本身没有方向性,两脚随便放。但底部一定要垫一层绝缘层(配件包里有),否则焊在板上可能会短路。
(此版本的PCB设计有缺陷,以后应修正成不用绝缘垫)

这是三粒红色LED,接接位置是:PWR,RUN,DBUG。
注意方向,焊错了不能使用。请参考下面两张图片

如果你的眼力足够好,会在正面看到一边有绿色标记,那是负极

LED背面的标识就很清楚了,绿色标记长的那一边是正极

线路板上也有LED的焊接方向标记:

两个1N4148,封装是SOT-123,焊接位置是D1,D2
也要注意方向,不能焊接,参考下一张图片

1N4148 上面的T4的标记,文字的左边有一条线,那是负极。

线路板上也有1N4148的方向标记:

电阻100R有四个, 上面有标记101
焊接位置是 R20,R21,R22,R24,没有方向性,两个脚随便放,不过为了美观,可以文字方向统一起来。

电阻430R有三个, 上面有标记431
焊接位置是: R16,R17,R18,没有方向性,两个脚随便放,不过为了美观,可以文字方向统一起来。

电阻10K有三个,上有标记 103
焊接位置是:R1,R5,R3,没有方向性,两个脚随便放,不过为了美观,可以文字方向统一起来。

贴片电容上没有标记,不过10uF 的体积是1206比较大,并且只有一个,不会搞错
焊接位置C4

100nF贴片电容上没有标记,数量有7个,不会搞错
焊接位置:C2,C5,C6,C7,C8,C9,C10。注意,电容取出来后,要一次性焊完,否则与22p的搞乱了你只能用表来测量了。

22P的贴片电容只有2个,不会搞错。
焊接位置:C1,C3。
注意,电容取出来后,要一次性焊完,否则与100uFG的搞乱了你只能用表来测量了。

楼主:
第二章  安装到电脑上,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用镊子短路背面的J4个触点, 如果你已经罩上透明热缩管也不要紧,用镊子一捅就能进去。

接上USB线到电脑,就会看到电脑上有32K,的U盘,再拿开镊子。
将目前的最新版本 JTAG_ICE 1.3 文件,COPY 入这个U盘:
按 windows 的正常弹出U盘的方法拨出仿真器。
然后再插上 miniUSB 通电,windows 就会提示找到新的硬件,即USB转串口。
这是驱动程序:

安装好驱动程序后,就可以按我之前编写的文档使用这个JTAG ICE仿真器了。

(教程1). LGT开发环境的建立(AVR Studio 4.19 + AVRGCC 20100110)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6636-1-1.html

(教程2).LGT编程、编译、烧录、仿真的第一个范例:流水灯,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6924-1-1.html

注意一点,我的电脑在测试时,发现USB模拟出来的串口竟然是COM22,  AVR Studio 4.19 最高只能识别到 COM9, 幸好 windows 内可以修改串口号。我将它修改成 COM2 就能正常使用了。

注意,上面的操作能认得U盘,是因为我们在出货这块新唐的芯片前,已经烧录了仿真固件。 如你的新唐芯片不是从我们这里购买的,请自行用新唐的工具将仿真固件烧录进去后,才能以U盘的方式升级。
点击下载自行用新唐烧录的固件包:

(如你是从我们这里购买的新唐芯片不必理会这个文件)

2012-04-28 后记:

上面编写的是V2版的,收到仿真器V1版本的请进来, 补充有关的资料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0933-1-1.html
(内含V1与V2版的线路图)

网友:
沙发,终于等到这个教程了,上次那个找不到了,刷了一早上没等到,等明天收到东西就试试。

网友:
老大搞的这个资料太详细了,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章  安装到电脑上,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用镊子短路背面的J4个触点, 如果你已经罩上透明热缩管也不要紧, ...

差点喧宾夺主了,还好老大公布了教程,我的焊接就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A:
那个晶振胶垫我是第一次看见,真是无微不至,酷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晶振胶垫我是第一次看见,真是无微不至,酷毙了。

手上没这东西的时候,我都是直接剪一段贴片元件的边带顶上的,两个定位孔的间距正好是晶体的脚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晶振胶垫我是第一次看见,真是无微不至,酷毙了。

我第一次使用上面的这种晶振做产品的时候也是发现好多两个脚和晶振的外壳短路,而外壳又接地,结果悲剧了!
就是PCB板子设计做的有点缺陷。
配上脚垫,好办法。
细节做的很好!
教程描述的非常详细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章  安装到电脑上,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用镊子短路背面的J4个触点, 如果你已经罩上透明热缩管也不要紧, ...

“将目前的最新版本 JTAG_ICE 1.3 文件”,应该是1.4版本吧,支持IAR。

网友:
狂等待啊,看别人都上手了,我的还没有发出来啊,快点快点啊,先做一下功课。

网友:
来晚了,本来想板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章  安装到电脑上,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用镊子短路背面的J4个触点, 如果你已经罩上透明热缩管也不要紧, ...

1N4148的焊盘设计短了点,不利于手工焊接,建议加长

网友:
这个帖子又登场啦

看着这个想起当年马潮老师实验板的焊接指导 :)

贡献珍藏的洋人做的一个QFP焊接视频,在QFP焊接视频里个人认为最好的

不知为什么插入不了flash啊啊啊!!!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wMzgxNDQ0/v.swf

网友:
最后一个附件好像上传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章  安装到电脑上,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用镊子短路背面的J4个触点, 如果你已经罩上透明热缩管也不要紧, ...

这教程真不简单,特别是图片的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教程真不简单,特别是图片的清晰度

呵呵,20万元级别的摄影器材,不是只用来摆设的啊。

网友:
真是有米啊!什么时候借来拍一下小动物

一只飞行的蚊子~

网友:
莫大的摄影技术很赞哦,呵呵

网友:
等我的东东到货,着手焊接

网友C:
说明与图片反了。图片上绿线写着负,而下面那幅图绿色是正

如果你的眼力足够好,会在正面看到一边有绿色标记,那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与图片反了。图片上绿线写着负,而下面那幅图绿色是正

抱歉是我的文字写反了,图片是对的。已经修正了文字。

网友D:
服了,这也太详细了,是谁这么有耐心写的这个教程? 估计再初学的人,也能焊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了,这也太详细了,是谁这么有耐心写的这个教程? 估计再初学的人,也能焊明白了。 ...

是我。

我之前保证过,我写的教程是超级通俗易懂的。这个帖子证明我没有撒谎。

网友:
真所谓“手把手教”了!

网友:
老大的教程真的很详细,我的估计明天就该到了

网友E:
我焊好了,可是驱动有问题,固件更新了,求救啊

网友:
这就是保姆级的教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

我之前保证过,我写的教程是超级通俗易懂的。这个帖子证明我没有撒谎。 ...

有句话叫:菜鸟无极限

只有把教程做到极致的详细,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售后服务。阿莫应该是深谙这句话的含义:)

网友:
22P的贴片电容只有2个,不会搞错。
焊接位置:C1,C3。
注意,电容取出来后,要一次性焊完,否则与100uFG的搞乱了你只能用表来测量了。

<100p的电容我一般都直接买NP0,损耗低,稳定可靠,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
哈哈哈,已经拍了,坐等

网友:
超级通俗易懂, 无微不至

网友:
教程真的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焊好了,可是驱动有问题,固件更新了,求救啊

拔出设备,再删除设备,重新让系统扫描,指定安装驱动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出设备,再删除设备,重新让系统扫描,指定安装驱动即可解决!

还是不行哦,电脑重启一次再装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瞄了一眼邮购部,还真就是小于100p的是NP0…
(以前完全没注意)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瞄了一眼邮购部,还真就是小于100p的是NP0…
(以前完全没注意)

请教一下,啥是NP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啥是NP0?

贴片电容的材料,NPO应该是比较好的。邮购部的贴片电容都标明材料的。

比如这个类型: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 ... iew_kind=table_list

网友:
小东西我赞同用质量好点的,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
升级方式很特别,  出来个32K的U盘...

网友:
可以跟stc pk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啥是NP0?

NP0是Negative-Positive Zero的缩写(EIA分类叫C0G),表示温度系数几乎为0,用不同温度系数的低K材料调配而成,特点是材质呈灰白色,比较容易分辨。
NP0容量稳定且损耗小,是RF和积分电容的首选。缺点是介电常数低,容量做不大,1nF以上就要1206封装了,而且价格较高,不太普及。
例如MCU高低温试验中晶振停振的,就要检查有没有用NP0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NP0是Negative-Positive Zero的缩写(EIA分类叫C0G),表示温度系数几乎为0,用不同温度系数的低K材料调 ...

仁兄说的晶震那得用NP0电容为上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仁兄说的晶震那得用NP0电容为上策了。

目前我们配的散件包,就是使用了NPO电容的(品牌三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

我之前保证过,我写的教程是超级通俗易懂的。这个帖子证明我没有撒谎。 ...

看来老大是非常有耐心的,原来我以为我就够有耐心了,
看了此教程,佩服一下莫老大。

另外,新论坛的提醒功能非常贴心,有回复,直接提醒,好像是网页版的聊天软件,我很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章  安装到电脑上,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用镊子短路背面的J4个触点, 如果你已经罩上透明热缩管也不要紧, ...

2楼位置附件“自行用新唐烧录的固件包”貌似传错了,和上面的“驱动程序”附件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

我之前保证过,我写的教程是超级通俗易懂的。这个帖子证明我没有撒谎。 ...

站长,我在13楼补充的贴片元件(含QFP)焊接视频,我不管怎样都无法插入帖子里。现象:
  • 编辑器工具栏上无Flash和视频两个按钮;
  • 已经更换了CHROME、OPERA、IE8、最新火狐都不行;
  • 已经检查了我的等级权限(高级会员)里,有“插入多媒体文件”;
  • 甚至我注册了个小号,花5个小时发帖摆脱“新注册者”,也不可以。各种现象同上。
很想为这个教程补充一下焊接的步骤,所以麻烦站长帮忙解决。多谢。
这个贴片焊接教程来自CuriousInventor.com,讲解详细,拍摄相当清楚,并且没有难买的设备,特别实用,我个人强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焊好了,可是驱动有问题,固件更新了,求救啊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求救!
在另外一台机器上安装没有问题
将usbser.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也没有能解决!

网友H:
将usbser.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删除对应有问题的设备,
重启,再次插入,重新安装驱动!搞定

网友:
感谢楼上提供方法,一直未安装成功,本来准备发帖询问,想想先过来找找解决方法,果然找到,再次感谢

网友:
哈哈,我也拍了一件,下午就要送过来..等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将usbser.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删除对应有问题的设备,

灰常感谢,此方法可以用,安装成功了

网友:
今天套装到了,想弄一下,可是下载不了了。

网友I:
崩溃啊,自行焊接的仿真器,AVR studio环境下选jtag ice 联机一直提示通讯失败,进不了下一步

驱动安装正常,虚拟出来的串口也正常,串口号码改了也没用,U盘下复制1.3固件文件也正常

难道跟avr studio版本有关吗,4.13,一直没更新

网友:
这款芯片,希望能够尽快推出容量大点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崩溃啊,自行焊接的仿真器,AVR studio环境下选jtag ice 联机一直提示通讯失败,进不了下一步

驱动安装正 ...

要4.19才可以

网友:
TO 楼上
兄弟啊,我下载了4.19的,升级后,发现涛声依旧啊.

后来用SSCOM32串口工具看了下,会出现2个相同的串口号码的列表,就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之前做stm32虚拟cdc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解决问题很简单,只要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了

另外仿真器不接目标芯片板,也是可以正常通讯的,不过会提示读不到ID

网友:
阿莫,散件是V1板的PCB,和V2版的原件位号有出入,能不能发个资料来。

网友:
收到货后,20分钟全部焊接完毕,安装硬件和驱动一切正常,默认的COM口是22,修改成5,回头焊好测试版再试试能否JTAG

网友J:
楼上是V1版的PCB吗?我V1版的PCB背面R6靠近CPU的脚短接倒地没有任何反应。V2版本的PCB就不用说了,我的已经焊好可以用了

网友K:
变砖了,焊好后镊子短接J4,上电后检测到硬件,但说什么硬件安装出现错误,无法使用,于是拔掉,再上电就没有任何反映了.

网友:
终于搞定了,重启电脑,再按步骤进行就OK了,不过在弹出U盘还是有错误出现,只有硬拔,再上电就提示安装串口驱动了

网友:
虚拟串口驱动安装出现"INF中服务安装段落无效",需把"JTAGICE.inf"拷贝到WINDOWS\inf,再把"usbser.sys"拷贝到\WINDOWS\system32\drivers,最后给仿真器上电,安装驱动就OK了

网友:
关注LGT的推进。。

网友L:
无聊之作 把升级跳线帽 改成 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上是V1版的PCB吗?我V1版的PCB背面R6靠近CPU的脚短接倒地没有任何反应。V2版本的PCB就不用说了 ...

收到仿真器V1版本的请进来, 补充有关的资料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09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砖了,焊好后镊子短接J4,上电后检测到硬件,但说什么硬件安装出现错误,无法使用,于是拔掉,再上电就没有任何 ...

LGT仿真器软件升级注意:一定要找台没有病毒的电脑!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0936-1-1.html

网友:
散件已经没有了?昨天没能进邮购部网页。

网友:
莫哥,最好提示下,装好驱动,改好串口号码后,重启电脑一次,否则就像我第一次焊接好,怎么都不能正常通讯,走了不少弯路,重启电脑,问题都解决了
没重启的现象是:用mscom32串口调试工具,里面串口列表会有2个同号的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无聊之作 把升级跳线帽 改成 按键。

呃呃,这回可真巧了,哥们跟我想的一样,甚至用的按键都一样!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yes&nothumb=yes

网友(2012-06-02):
引用 网友A:
那个晶振胶垫我是第一次看见,真是无微不至,酷毙了。

MS我收到的成品,没有这个胶垫,不过是特意焊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