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提个关于串口接收数据的通讯问题。求指导啊。

楼主(2012-04-23):
我想用串口接收数据其中一个数据是用来指示那一路的。另一个数据是指示这一路中的8个通道设置成什么样子。比如。0000 0001,代表第一路。然后设置第一路中的八个通道为,1010 1010.问题是串口一次只能接收一个8位数据。。我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上面的两个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用。而不会受下一个数据整体混淆。求做过的指导.

我重新描述下。我的电路需要把来至串口的数据比如0000 1010通过锁存器输出。但是我有8个锁存器。我又用了一个4051控制选择哪个锁存器。如果我接收到的串口数据是0000 1010.那么这只是要锁存的内容。还需要另外从串口接收到选择哪个锁存器的指令。而这两个指令是两次发过来的。我怎么接收。怎么用。------------------------------------。另外如果下次我要选择另外一个锁存器和另外一个锁存内容。怎么做能使我得到的串口数据既明白是选择哪个锁存器。锁存内容是什么。又不至于跟前面接收到的内容混淆了。

网友A:
别这么做,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这么做,容易出错

那怎么做比好

网友:
两个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用,你的串口速度很慢吗?
万一传输错误会得不偿失

网友B:
把这上面的两个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用

没太明白,LZ是想节省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LZ是想节省个字节???

我已经重新描述了下我要做的。不知道能不能说明白。求指导

网友B:
你的串口通讯没定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串口通讯没定协议么?

就是不知道怎么定。请教

网友B:
这类问题的帖子俺都回多少个了。。。懒得再写。

你找找 “通讯协议”、“通讯数据格式” 之类的资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问题的帖子俺都回多少个了。。。懒得再写。

你找找 “通讯协议”、“通讯数据格式” 之类的资料看下。 ...

好吧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具体做过的可以发个程序吗

网友:
做一个简单的协议就好了,比如   0x55(帧头)+1字节(哪一路)+1字节(通道参数)+1字节(校验和)

楼主:
急求能不能给个示例程序。我编程到串口这里卡住了,楼上说的简单协议有没有具体的资料或者什么的提示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