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3K一下的本本,貌似只有神舟了

楼主(2012-04-23):
貌似只有神舟了,看性价比,还不错,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啊,请各位推荐下

网友:
3K以下的本本很多啦,看你有什么配置要求了,像Lenove,DELL等都有这个价位的低端型机子。五一搞活动,各个卖场也会搞促销的,会有很多选择的。你可以去京东上看看。

网友:
打死也不要用神州低端的

网友:
貌似以前看过 7喜 也有2999的本本。

楼主:
7 喜的质量似乎也不太好

网友:
可以看看acer,学生本为主

网友:
ACER不错,性价比较高,主要还是看你的需求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低端的本子普遍是配置还行,但是屏幕等垃圾得不行,一对比,实在不是人用的啊。

网友:
看看这样:http://www.360buy.com/product/577379.html

网友A:
富士通有I3 低于3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富士通有I3 低于3K的

国产富士通,无论造型和价格都比不过宏基之流,本来想说神船的,论坛规则不允许。

现在的日系笔记本也就东芝还好,富士通真不行啦。

楼主:
9楼推荐的本本似乎还是非常不错的,求建议

网友:
淘宝上找t400的工程机,价格不贵,性能强悍

网友:
thinkpad的低端产品不到3K的很多,我去年这个时候,买过一个SL510,用着还行啊,很稳定的,就是慢点,呵呵。

楼主:
t400的工程机,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
神州的都说不行,另外我感觉周围从来没见过有人用神州的。。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网友:
买本。。。你至少要把要求说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富士通,无论造型和价格都比不过宏基之流,本来想说神船的,论坛规则不允许。

现在的日系笔记本也 ...

富士通不是号称日本小黑吗?质量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富士通不是号称日本小黑吗?质量应该可以的吧??

国产富士通和日本富士通一点关系都没有。

7000以下的富士通和7000以上的完全两码事,差距之大,我已经没法形容啦。

花1W以下去买日系笔记本绝对是不明智的行为,如果你喜欢东芝的轻薄,索尼的工业设计,富士通的小巧,你可以选日系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个牌子,我看还是算了吧,国产的日系都是垃圾系列啊,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啦。

如果你只有3000 ,联想,宏基,神舟,HP才是你应该选择的。

网友D:
Acer的,感觉不错,价格跟神舟差不多,不过质量真的很不错,我自己和周围的Acer都是一两年了,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Acer这个价位选择比较多 购买也容易

网友:
最近不是因为要出ivy bridge的新本,然后现在的本子都降价了么??3000出个头i3+独显的选择很多呀

网友:
别的不好说,用过的神舟。Acer 不是很推荐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富士通和日本富士通一点关系都没有。

7000以下的富士通和7000以上的完全两码事,差距之大,我已经没 ...

好吧。。。。居然连富士通都这样。。。。唉~~~
---------------------
我一直都推荐我同学1.2w以上预算选sony或者苹果。。。
1.2w-6000选THINKPAD或者hp的旗舰商务本。。。
6000一下。。。。这个。。。随便看看那啦~~~

网友:
神舟一般同等价格下,配置比其它品牌高,但就像上面有人说的,一分钱一分货,省下的钱一般在屏幕、电池、模具等地方。屏幕只按国标为标准,完美屏靠运气。
建议楼主最好去搜索自己选择的型号的相关论坛讨论,了解一下哪些部件可能是低成本的,然后自己决定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
只要别是atom的cpu都行……

网友:
我的神舟k480用了半年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居然连富士通都这样。。。。唉~~~

我一直都推荐我同学1.2w以上预 ...

1W左右,apple是最便宜的,做工最好的。

如果要极致美丽性能不错,又不会撞机,选sony可以的,三是您得准备2-4W。

如果想要接口齐全,性能不错,又小有小又巧,东芝的超级本和适合你,价格也不贵。

富士通,这两年这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er的,感觉不错,价格跟神舟差不多,不过质量真的很不错,我自己和周围的Acer都是一两年了,都没出过什么 ...

我两个Acer的本本  一个4736ZG  一个4738G   温度都在用过一段时间后极高  不是除灰和放一点普通散热器可以解决的

网友:
淘宝电器城这两天在搞活动,小黑3k多点,可以考虑出手

网友:
用便宜货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