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往返小车的方案设计

楼主(2012-04-23):
小车要求
    (1)车辆从起跑线出发(出发前,车体不得超出起跑线),到达终点线后停留10秒,然后自动返回起跑线(允许倒车返回)。往返一次的时间应力求最短(从合上汽车电源开关开始计时)。
  (2)到达终点线和返回起跑线时,停车位置离起跑线和终点线偏差应最小(以车辆中心点与终点线或起跑线中心线之间距离作为偏差的测量值)。
  (3)D~E间为限速区,车辆往返均要求以低速通过,通过时间不得少于8秒,但不允许在限速区内停车。

我设计的是想让小车始终都在赛道的中间跑,跑到终点之后再倒车原路返回,车前车后都装上传感器,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使小车跑在赛道的中间???

网友A:
可以检测两侧挡板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两侧挡板的距离

这个方法我想过了,但是怎么检测???需要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检测比较好?

网友B:
两边两个壁障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两个壁障传感器

避障的传感器可以检测障碍物,但是可以测距吗?

网友B:
两边都在障碍距离外,偏了不就检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在障碍距离外,偏了不就检测到了~

是不是可以预先设定一个距离,只要在某个范围内就不用校正线路,超出允许的范围则通知CPU需要对线路进行校正,调整到允许的范围以内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两个码盘走直线,然后壁障传感器就当辅助用,偏得太厉害的时候纠正,平时不用么

网友C:
路的两边有障碍么?
小车上是否有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的两边有障碍么?
小车上是否有摄像头?

小车的两边是赛道的挡板,小车不能撞到挡板,但是小车必须按要求跑完这个直赛道,然后倒车返回出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两个码盘走直线,然后壁障传感器就当辅助用,偏得太厉害的时候纠正,平时不用么 ...

刚学完了单片机,是第一次做智能车,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学完了单片机,是第一次做智能车,多指教

这种资料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资料太多了。。。

嗯,网上找了很多了,需要时间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资料太多了。。。

需要的话加我qq,我可以给你讲讲~

网友:
超声波测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完了单片机,是第一次做智能车,多指教

电路是你自己做的?

网友:
可以用红外反射传感器啊。在小车两侧装2个,红外传感器的探测距离是5厘米到30厘米。可以事先调整好,当小车开动时检测两边有无信号,若1边有信号,则电动机如何转动,等等。

网友:
貌似好久之前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都用红外反射传感器就行了.如果想跑得快,就用上码盘.

网友(2012-08-22):
用一排激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