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下的图形界面电路仿真软件 Qucs

楼主(2012-04-23):
这个软件用了下发现还不错,不用先用gEDA里的原理图编辑器画好原理图,再导出网表,再用ngpice仿真
貌似应该也是spice核的,所以spice的模型也可以用的吧
这个软件应该也有windows版的,只是没用过

最后,传一份我的简单电路的仿真过程给各位大侠参考下

网友A:
哪里可下载Qucs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下载Qucs软件呢?

debian:~#  aptitude search qucs
i   qucs                                                                   - Quite Universal Circuit Simulator
debian:~#
哈,俺的发行版打包了,直接就能装,不用费心的找了,装Debian吧

手动安装的话,就去SourceForge吧 http://qucs.sourceforg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