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个加工厂能加工这样的轴?

楼主(2012-04-23):
有那个加工厂能加工这样的轴?
材料 304的不锈钢
对同轴度要求比较高

年用量3000根左右 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请与我联系,我在成都;

网友A:
是射频导纳开关的探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射频导纳开关的探杆么?

没这么高科技,就是一机械式风速仪用的一根杆

网友:
这个轴的同轴度要求也不是太高,一般机加厂都可以做的

网友:
射频导纳开关的探杆对同轴度没要求的

网友:
这个要求也不是那么高吧,感觉如楼上所说,一般加工厂都能做出来,只是材质是不锈钢,加工难度稍微大点而已!

网友:
细长轴做好很难,再说楼主对同轴度要求比较高,又是不锈钢。

网友:
的却不好加工啊

网友:
这个不好加工的,轴太细了!容易变形!

网友:
样件已经经过了验证,第一个小批次正在生产中。
谢谢楼主的支持。

网友(2012-06-15):
走心车床

网友B:
嘿嘿,真的不好加工。才上的床,自己试过。跳动不好控制。车工最怕细长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真的不好加工。才上的床,自己试过。跳动不好控制。车工最怕细长轴。 ...

呵呵,你这句话我们厂的都这样说

网友:
楼主,请联系我 Q 2405699174

网友(2012-08-12):
细长轴不好做,而且还是不锈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