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多点无线温度采集

楼主(2012-04-23):
三个节点采集温度数据18B20通过三个nRF905发送到主机上,如何实现啊

网友:
改名吧

要不 就要扣分了

网友A:
标题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要扣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题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要扣分的

可以改名吗???

网友:
楼主的分刚好够扣的    不会负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名吗???

应该可以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违反了这个规定

我看到前辈们都是这样建议的

网友:
网上应该有很多18B20的单线多点测温程序来参考。http://www.ourdev.cn/thread-5464746-1-1.html
如果是多线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可以写多段程序来分别读取多个18B20的温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