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LGT 很强大啊,价格也便宜,老大可以提供高低温指标么

楼主(2012-04-23):
之前用C8051f做过USB的设备,但是在高温箱80度以上就挂起了  ,要是这货可以达到那就帅了

网友A:
…………晕死。它的指标就是  -40-85。
你超出指标范围了,肯定得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它的指标就是  -40-85。
你超出指标范围了,肯定得不正常。

有时70度左右也会挂起或者数据有问题啊 80难道不在85度内么? 前辈请指教

网友:
LGT8F08A设计也是-40 ~ 85。 但留有余量。
我们已经测试 (论坛上也有测试过) 可以系统稳定工作在80~90度。
我们也在准备更详细的高低温测试。到时会公布一些数据供大家参考。

但我们没有USB, 如果楼主的USB是支持2.0全速/高速的。 如果设计上没有充分的空间, 一定会出问题。
因为高速/全速USB对时钟的要求非常高。

网友:
我们测试过C8051F930和381,80度可正常工作(1个小时)。

网友:
LZ,你说的这个USB是主,还是从?貌似C8051F没有主。
如果是主的话,你看看USB控制芯片的工作温度

如果是从的话,再看看其他外围器件,是否导致MCU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主要是发现c8051f 有些批号有问题    最后是换了个批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发现c8051f 有些批号有问题    最后是换了个批号

你的产品工作在什么环境?那么高温?那得工业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产品工作在什么环境?那么高温?那得工业级的吧。

C8051f应该都是工业级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C8051f应该都是工业级的吧

C8051F设计是-40 ~ 85度工作范围, 这个范围是不是工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8051F设计是-40 ~ 85度工作范围, 这个范围是不是工业级的。

难道工业级是-40到100么???  前辈请指教

网友:
呵呵, 我一下搞错了, 125度的是军工级了。 那个是工业级的。

网友:
高低温箱里面是80度,但设备机箱内部在散热不好的情况下是比机箱外高不少的,所以芯片的工作温度已经高于80度了。

网友:
1.商业级芯片的温度范围是:0℃~70℃
2.工业级集成芯片(IC)的温度定额为-40℃~85℃
3.汽车级集成芯片(IC)的温度定额为-40℃~125℃
4.军品级集成芯片(IC)的温度定额为-55℃~125℃

一般说法,有的可能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