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 欠压保护

楼主(2012-04-23):
LM2576-ADJ 输入 32V,但是 ON/OFF 最大只能 25V
请问是否有比较好的保护方式?

网友:
稳压管不行么?
而且这是过压保护吧?

楼主:
稳压管看是可行,但是稳压管低电流反应慢,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
看了下引脚是低有效的
接地是导通的
你要做欠压保护不能直接用这个引脚
需要反相一下的吧
这样这个引脚不正好和供电隔开了吗

网友:
不能电阻分压么

网友A:
看了一眼手册,ON/OFF可以直接接输入电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眼手册,ON/OFF可以直接接输入电压的啊:

我看国外原文是写 =<Vin 因该可以.
以后还是看原文,因为国内翻译的写要小于 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图太大,你可以做 zip 或 r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国外原文是写 =

谁翻译的?打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翻译的?打屁股!

我用稳压管+三级管做,但是如果做到+12V ON 电压降至+9V OFF 该如何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稳压管+三级管做,但是如果做到+12V ON 电压降至+9V OFF 该如何做?

先别关心怎么用元件做

你先自己画个升压过程输出信号图,和降压过程输出信号图吧,看看逻辑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关心怎么用元件做

你先自己画个升压过程输出信号图,和降压过程输出信号图吧,看看逻辑有没有问题 ...

模拟成功,还没实际做,因为零件太多
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省的方式...觉的使用2个稳压管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