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发送数据函数中,if(dat & 0x80)疑惑

楼主(2012-04-23):
//函数名:SpisendByte(INT8U dat)
//输入:发送的数据
//输出:无
//功能描述:SPI发送一个字节
//*************************************************
INT8U SpiTxRxByte(INT8U dat)
{
        INT8U i,temp;
        temp = 0;
        SCK = 0;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
                        MOSI = 1;
                }
                else MOSI = 0;
                dat <<= 1;
                SCK = 1;
                _nop_();
                _nop_();
                temp <<= 1;
                if(MISO)temp++;
                SCK = 0;
                _nop_();
                _nop_();
        }
        return temp;
}
函数中if(dat & 0x80)具体是什么用处,为什么要做&运算,还有里面的temp也不明白作为函数返回值是什么用处,求高手解释。

网友A:
用IO模拟主机SPI时序,(dat & 0x80)判断dat最高位是否为‘1’。
temp就是输入 MISO

网友:
if(dat & 0x80)  //要是dat的最高位为 1 ,那 dat & 0x80 为  0x80,if(真)
                     //要是dat的最高位为 0 ,那 dat & 0x80 为  0x00,if(假)

网友:
if(dat & 0x80)
就是判断最高位是否为 1
例如
             dat               0x80
二进制  1000 0000 与 1000 0000   结果为 1
            0000 0000 与 1000 0000   结果为 0

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最高位的值了、

temp 为读取端口输入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模拟主机SPI时序,(dat & 0x80)判断dat最高位是否为‘1’。
temp就是输入 MISO ...

temp我明白了,可是为什么要判断dat最高位是否为'1'啊?

网友A:
dat 高位为‘1’,MOSI就输出‘1’;否则输出‘0’。然后移位,次高位变为最高位。
就是把dat的数据重MOSI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 高位为‘1’,MOSI就输出‘1’;否则输出‘0’。然后移位,次高位变为最高位。
就是把dat的数据重MOSI ...

奥,就是主机写操作是吧?

网友:
SPI也不一定是高位在前,要看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