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个距离远速度高的电力载波产品

楼主(2012-04-23):
现在需要做个项目,想用电力线(单独电网)来传输简单(不是高清)的网络视频信号,既然是视频那么速率应该不低于60Kbps吧(视频传最低速度具体不知道),然后传输距离不低于3KM,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现在的电力猫,速度是够的,但是距离不够,哎。

网友:
直接有这样的网卡卖阿。插电源的。tplink的吧。找找。

网友:
电力线有三相,又有N多变压器,并且是高压低阻,电网频率(50HZ)虽然低但是干扰丰富,很久以前就人研究但至今没有商用产品(低价、视频、不低于3KM),
除非有电力部门的支持,其实电力部门自己就有搞有但不对外,

网友:
电力在城市里还普遍用无线数传。

网友:
远距离的很难做啊,尤其是干扰很难。速度也很难突破的......

网友:
电子线载波 这个很难做了,你这个还是3KM.
在低压电网里,我很少有看到3KM的电网,
另外 低压电网,结构复杂,负载种类很多,干扰不一,很难做到你要求的那样。

电业局,有做高压线路 载波通信的,这个方面可以做得很远的,因为它的线路阻抗是固定的,干扰也小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参与。2楼说的应该是电力猫,但是距离不够;3楼中,因为我用的电力网络是单相的,所以没有你那种情况;4楼,现在路灯控制很多都是基于电力线传输控制,但是好像300米左右就得加一个中继;5楼:哎;6楼要是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好了。

以前看过小灵通的基站,可以传5KM,传语音没有问题;用的就是电力载波,小灵通基站把信号也载波到电力线上,它的电力线是直流130V左右,查了一下用的核心芯片是MC145572,什么U口的,什么ISDN的不懂,哎。不知道谁能讲讲小灵通传输的原理?

下面是我随便整理的一些电力载波芯片对比:

楼主:
哎,因为我们的工业用小灵通在5KM的时候,打电话还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把语音信号载波到直流130V上去,用的是飞思卡尔MC145572芯片,
所以领导说应该会有类似功能的产品达到这2点要求(a)传输距离远:不低于3KM;(b)传输速度快:不低于100Kbps(简单视频信号);
但是在网上死也找不到,大要看了一下MC145572的鸟文资料,很多专业词语都不懂。。。即使看懂了,估计也不能用来传视频信号。

网友:
哎,楼主电力线载波和电源线复用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
按LZ的要求基本上很难搞....

网友:
国内电力线载波比较牛的有,青岛东软,北京晓程,力合微,鼎信

楼主:
青岛东软,北京晓程,力合微,鼎信都没有符合我要求的产品:通信距离3KM,能传简单视频信号。。。

网友(2012-10-26):
LZ找的方案了吗?一起交流!

网友:
推荐一下方案.我们刚刚引入国内的.据说还可以.不知道是否满足楼方的要求.发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