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手工打造齿轮:)

楼主(2012-04-23):
需要神马工具?
求推荐:)

网友:
手工可能有点痛苦吧,用线切割吧

网友:
工具推荐: 钢锯和锉刀~~

网友:
三维打印机6

网友A:
教你个实用办法,用不锈钢片蚀刻齿轮形状,再用ab胶把多片粘结起来,可以达到很高精度,关键看你动手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实用办法,用不锈钢片蚀刻齿轮形状,再用ab胶把多片粘结起来,可以达到很高精度,关键看你动手能力了 ...

蚀刻齿轮形状,怎么搞?

网友:
电火花、车床、CNC...

网友:
自己做很麻烦的,网上找杂烩饭定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实用办法,用不锈钢片蚀刻齿轮形状,再用ab胶把多片粘结起来,可以达到很高精度,关键看你动手能力了 ...

请问这种方法你试验过吗? 通常是用多厚的钢片?

网友C:
上滚刀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滚刀机床!

这个车床要多少钱的?

网友:
应该不便宜吧。机加工的钱少都不愿意做齿轮。

网友D:
    金属的齿轮加工,恐怕需要一大堆的工具:切割机(用于切断胚料)  ,车床(用于加工外形),插齿机(加工直齿,或者用车床替代也可),滚齿机(用于加工斜齿)。配套的工具有各种量具、车刀、分度头等等。这么一堆东西恐怕得好几万元。
  你想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属的齿轮加工,恐怕需要一大堆的工具:切割机(用于切断胚料)  ,车床(用于加工外形),插齿机(加工直 ...

不用这么麻烦。以前看到个国外的DIY的视频,直接激光雕刻机切割,然后粘合

网友:
鑼齿轮

锣床加分度盘!

网友E:
鑼齿轮  锣床  ?? 能否翻译成国内习惯词?或发个图片?第一个字念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方法你试验过吗? 通常是用多厚的钢片?

做过一些类似的小部件,发现效果很好,不过不是齿轮,0.05mm到0.1mm的钢片吧,我也很少动手去做,以前都是以钢网形式找淘宝店做的,自己腐蚀的话找盐酸加双氧水吧,不过后来发现找人线切割更方便,如想少花钱可以试试

网友:
做齿轮,如果只是玩玩可以多种方式做,但如果做成产品,那就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了。

网友:
还是找人定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鑼齿轮  锣床  ?? 能否翻译成国内习惯词?或发个图片?第一个字念什么?

鑼床也就是銑床

网友:
最好还是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