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设计一款医用体温计,不知道电路是不是合理可行

楼主(2012-04-23):
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很简单:NTC电阻——》分压——》滤波——》差分放大——》ADC采集转换——》程序运算

但是因为从来没做个医用的 东西,所以不敢确定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行。。。

想请教做个这方面东西的大侠和前辈指点一下,这个电路是不是可行,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或修改的地方。。。

另外,我看到一款工业测温系统中没有使用这种“惠斯通电桥+仪表放大器”的经典形式测温,而是使用了VF将电压转换成方波测频率的方法来测温度。
请问,这种方法可以用在医用体温计的设计中吗???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医用设备不关注本身的精度的  比如  产品标准设计精度为  5摄氏度   最终产品检测时 符合规定 该条款 结果即为 合格
当然 这个精度肯定是不能在市场上卖的

我的意思是说  医用设备不会限制具体的电路形式和原件啊什么的   医用是要符合安全规则   如果是内部电池设备 一般没什么危险

如果是  市电供电设备  除了接触患者部分金属满足隔离 (应该是BF应用部分)  还有 外壳和使用部分 过 4000V(220V供电 二类设备)

详细参考  GB9706.1 第一部分  医用电气设备通用安全要求

另外 VF是为了 长距离抗干扰吧  处理起来简单 成本低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路精度够不够。

网友:
你这个太麻烦了,
你这个电路精密电阻太多,硬件上直接搭一个恒流源即可,
医用体温计只关心34-42度范围内,在这段范围内利用关键点做最小二乘法拟合,

网友:
简单测个体温,你完全不需要用运放。
用NTC接10K电阻上拉,测分压即可,我在多个产品上使用NW,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当然,如果你要测到1%以上精度,就不该选N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你要测到1%以上精度,就不该选NTC

那我该选什么啊???集成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
数字集成目前的你就不要想了 一般在0.5精度

网友A:
要精度高用PT,但如果你做的是商场里的十几块的医用温度计,建议你还是用NTC,东西做好一点 顺带吹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精度高用PT,但如果你做的是商场里的十几块的医用温度计,建议你还是用NTC,东西做好一点 顺带吹吹牛 ...

我百度百科了一下(比较菜,遇到不会的首先百科 ),PT条目中与温度测量有关的应该是“金属箔”,也就是热电偶。。。

但是,热电偶好像是用来测很高并且变化幅度很大的温度用的吧,,,我这个是体温计,用热电偶好像不太合适吧!!??

网友A:
NTC,我做到批量保证0.3C的精度
如果确实是要求比较高,建议你用PT,PT随温度是线性的,至于小范围变化幅度小,需要用运放放大

网友B:
PT  铂电阻    PT100  或者 PT1000   是铂金属  不是 “金属箔”   更不是热电偶。

铂电阻 是利用铂金属的温度特性制作的电阻式温度传感器

热电偶是 两种不同的金属紧贴在一起 接触面 由于热效应产生 电势   这两种金属有很多种配对方式  各有不同的特性   由于很多都是合金,特性比较特殊,测量温度范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  铂电阻    PT100  或者 PT1000   是铂金属  不是 “金属箔”   更不是热电偶。

铂电阻 是利用铂金属的 ...

偶,多谢指教,,,

那,是不是用铂电阻做医用体温计的传感器更有优势啊???是更精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多谢指教,,,

那,是不是用铂电阻做医用体温计的传感器更有优势啊???是更精确吗??? ...

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呗   比如PT100 零售要5块左右(猜的) 而 NTC 0.5以下  还是看要求有多高

只有最合适  没有最准

网友:
医用是要符合安全规则   如果是内部电池设备 一般没什么危险

网友C(2013-10-24):
引用 网友A:
NTC,我做到批量保证0.3C的精度
如果确实是要求比较高,建议你用PT,PT随温度是线性的,至于小范围变化幅度 ...

用pt100加个电阻上啦行不?

另这个电阻是不是应该是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t100加个电阻上啦行不?

另这个电阻是不是应该是高精度的?

PT100线性度是很高,但是变化范围很小,要用运放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