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用来接硬盘的方案,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2-04-23):
目前需要用FPGA保存数据。。速率大约800Kbyte/s。

数据量比较大。。要一直存200多G。。所以想只能是用硬盘了。

目前想用外接移动硬盘,用USB移动硬盘

但是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嘿,大多数是USB HOST芯片的速率不够。要么就是开发太复杂。。

目前时间也紧,希望大家能帮我推荐下,能快速实现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是USB HOST芯片的速率不够,而是没有现成的USBOHCI。可以考虑连电脑里存起来。

网友A:
OHCI只支持到全速,高速要EHCI。

考虑到开发成本,如果可以用远端存储,用以太网也是个解决方法。
如果不能,直接上SATA控制器也可。

USB接移动硬盘,本身就是个不可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OHCI只支持到全速,高速要EHCI。

考虑到开发成本,如果可以用远端存储,用以太网也是个解决方法。

SATA控制器可以吗?可以SATA开发起来是不是不方便啊?不是说协议没公开吗?

FPGA用什么接口来连SATA呢?

网友:
用高速Transceiver 接口来接SATA接口   不过SATA的IP很贵的说。。。。

网友:
并口的硬盘不可以吗?如果不行,做成PCI卡不可以吗?

网友:
用AVR32有HS OTG的.这是目前我看到的带HS OTG的最小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