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选型指导

楼主(2012-04-23):
硬件开发我还是个菜鸟,所以在器件选型上有时候很头痛。比如选择电容的耐压值,一般是至少大于3倍的电路的电压峰值,电阻的功率也要有余量,一般是2倍左右,等等....不知道这些是正确与否,请高手点拨一下。

网友:
电容耐压也不是越大越好,钽电容一般至少大于2倍,电解电容一般大于1.5倍再大也不好

网友:
呵呵,有关冗余设计不是简单的几倍就确定的了,它是一个有关产品质量的学科了,一些基础来源于"产品质量"---其中与元件参数有关的是产品的可靠性、寿命、经济性以及可销性等。简单的说元件厂就某一元件是有“规定条件下,完成规定要求的能力”指标的,例如电阻ppm级的水平,有了这些基础元件的失效率,套入你产品的失效率,反推回来,既可获得所选用元件的一些关键参数要求了。

网友A:
推荐:学习、了解广州5所可靠性分析实验室(有称赛宝实验中心?)的有关可靠性设计、分析研讨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学习、了解广州5所可靠性分析实验室(有称赛宝实验中心?)的有关可靠性设计、分析研讨班。 ...

建议非常的好呀!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