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看看RC632供电问题

楼主(2012-04-23):
刚接手一个项目,里面有个RFID小模块的一小部分,标签选用的是ICODE2,13.56MHz,15693协议,尺寸:直径9MM,读写芯片选用的是RC632,整个设备是用3.7V锂电池供电的,距离不需要太远1cm左右就足够了。小弟刚接触RFID不知道3.3V给RC632 AVDD,TVDD,DVDD供电的话效果怎么样?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指导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RC632电源需要有5V或者加3.3V,所以你要用需要加DC-DC,建议使用新的663

网友:
RC632用5V供电读15693没有问题,3.3V读M1卡正常,15693的没有测试,总之之前测试过,RC632在3V电压下读卡没有盲区,但是复旦微电子的就不行

楼主:
恩,谢谢各位大侠,现在换TRF7960了

网友A:
楼上的,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奥地利微电子的AS3910,带天线自动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奥地利微电子的AS3910,带天线自动调谐

恩,看了下datasheet貌似是14443的,不支持15693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看了下datasheet貌似是14443的,不支持15693啊

支持的

Other standard and custom protocols, such as ISO-15693 can be
implemented via transparent mode.

网友(2014-05-22):
我的rc632用来读15693的卡,有一些能3、4cm远,有一些根本读不了,什么原因?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