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怎么让这段代码飞起来,即优化?

楼主(2012-04-23):
这是一段刷新NOKIA 1202的代码 经过我的示波器观察,发现运行这段代码在96M的 飞思卡尔16位单片机上需要5ms
请问有没有办法让他更加快?
看了一篇文章,让你的代码飞起来,之后,求助大家: 怎么让它更快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u8t bufferLCD[9][96];
void GUI_Refresh(void)
{
    u16t i;
    LCD_SetXY(0,0);     //  set to the orgin
    for(i=0; i < (9*96); i++)
    {
        LCD_DataWrite(((u8t *)(bufferLCD))[i]);     //  refresh the screen
    }
}

网友A:
请问LCD_DataWrite(((u8t *)(bufferLCD))[i]);比LCD_DataWrite( (u8t *)(bufferLCD+i) ),效率高吗?
附件没下载成功,明天再看吧

楼主:
我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CD_DataWrite(((u8t *)(bufferLCD)));比LCD_DataWrite( (u8t *)(bufferLCD+i) ),效率高吗?
附件没下载 ...

哈 你这个 语法错误

网友:
直接把这段改为内嵌汇编试下看

网友:
(9*96) 这个先算好 估计快点

网友:
pbufferLCD=(u8t *)bufferLCD;
LCD_DataWrite(pbufferLCD++); //应该提高一大批

那个9*96编译器会算好的。

网友:
要快就用8080接口的屏

网友:
it will depend on the screen but most of allow automatic advance. In those cases, it is simply set the starting ram address, and then continues write 0.

if you use big-bang, on a serial port you need about 100us per byte. that means 9*96 = 1ms, at 1M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