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和我一样情况的:JTAG焊好笔记本可以用,台式机不行

楼主(2012-04-23):
开始焊好,插上本子就识别到硬件,下载固件,安装驱动都成功。晚上,到宿舍插上台式机,根本没反应。以为线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测量VCC,有大约3.1左右。芯片不知为什么有两路供电,一路直通USB电源,一路使用二极管降压。最后我将二极管都干掉,焊了一个3.3V的LDO上去,台式机马上就认出硬件,并装好驱动了。

楼主:
刚才试了,把二极管装回去又可以了,纳闷。再焊一个看看。

网友A:
哈哈,有些问题总是说不清为什么但它存在。祝楼主早些找到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有些问题总是说不清为什么但它存在。祝楼主早些找到答案。

如果开发板有短路的情况,二极管压降就会大一些,当电流达到100ma时,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会有2V之多。
也有二极管有点虚焊可能?3.1V有点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发板有短路的情况,二极管压降就会大一些,当电流达到100ma时,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会有2V之多。
也有 ...

这个当然,二极管电流越大,压降也会增加(也会考虑到温升对Vbe的影响)。前提是二极管在合适的工作参数下,不过你说的虚焊也许会有,(呵呵,不过我还没遇到过虚焊引起类似问题的)。

楼主:
好吧,再焊一个没有发现问题。或许是台式机刚才突然抽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再焊一个没有发现问题。或许是台式机刚才突然抽疯

之前的二极管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总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分析,然后总结,最后得出:不知咋回事!

楼主:
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又焊板,不行了。板子焊接肯定无问题。

网友:
和USB端口提供出来的电压偏低所致。

楼主:
我觉得是板子USB部分供电问题,串两个二进管实际电压不是稳定的3.3V,当时第一次插上确实没有反应,后来换了LDO就可以。当初我记得自己DIY一个USB下载器也曾经出现此问题。纳闷的是问题现在无法重现。

网友:
有可能是接地问题。

网友C:
以前用AVRISP下载线时遇到类似问题,也是用二极管降压的,结果在某些台式机上不能识别,原因就是电压偏低,二极管降压不稳定,要用LDO,尤其台式机前面的USB口是通过导线从主板引出来的,压降会比较明显,有些台式机插在后面的USB就可以识别,因为后面的USB是直接连在主板的,lz可以试一下后面的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AVRISP下载线时遇到类似问题,也是用二极管降压的,结果在某些台式机上不能识别,原因就是电压偏低, ...

言之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分析,然后总结,最后得出:不知咋回事!

这句话太经典了

网友D:
记得当时usbasp的那个方案,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是出在usb 接口的兼容性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还是用LDO
你可以搜下马超老师的一个帖子,不同3.3V的实现方法,专门做了个对比

最近发现一百以内的加减法成绩明显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当初我们测试时也碰到。 我们邮购部有一部电脑,短接J4后能以出U盘,然后升级再重启,不会弹出USB ...

我也发现此问题。
似乎是和电脑主板的USB供电能力有关。后来,我找了一个市面最好的带外接电源的USB HUB转接了一下就没事了。
建议换成像移动硬盘那样的双头供电USB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当时usbasp的那个方案,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还是出在usb 接口的兼容性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还是 ...

刚就这个问题请教了母校的牛老师。他说:你注意到USB插头的4个金手指长度不一样两长两短不? 你系统的设计要保持这个上电时序的关系,要是什么原因把它弄乱了麻烦就来了。串二极管也好,用LDO也好,都有这个上电时序的问题。谨记成败在于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当初我们测试时也碰到。 我们邮购部有一部电脑,短接J4后能以出U盘,然后升级再重启,不会弹出USB ...

我以前遇到笔记本中有一个usb接口不能识别鼠标的问题, 喷了WD40 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也确到过.绝对和二极管无关.是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邮购部的电脑都是一致的品牌与配置, 均是HP的原装机。系统也是WINXP,同一个版本安装的。 ...

这个也很有可能,我的笔记本一边的usb口电压4.2V一边5.1V ,昨天弄了好久都没弄好,一量电压才发现供电有问题,最后插在有供电的USBHUB上才解决,建议老大 下个版本的不要再采用两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E:
答案出来了:

LGT仿真器软件升级注意:一定要找台没有病毒的电脑!

原来有时候咱们把最基本的东西忘了

网友(2013-08-09):
引用 网友B:
言之有理。

V2版本的MKII 识别不了怎么办?有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