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求教

楼主(2012-04-23):
下面是我读取摄像头数据的程序,为什么读取的数据总是不对
管脚连接如下:VSYNC GPF4    HREF  GPF1   PCLK   GPF0
ARM时钟是532M,程序什么都不做,就读取摄像头一帧的数据,求解求指教啊!

                        while((rGPFDAT & 0x0010)==0x0010)Hang_Flag=1;
                        if(Hang_Flag==1)
                        {
                                Hang_Flag=0;
                                            while(temp_Row<Max_Row)
                                {
                                        //temp_HREF_L=rGPFDAT & 0x0002;
                                        //temp_HREF_H=rGPFDAT & 0x0002;
                                        //if((temp_HREF_L==0x0000)&&(temp_HREF_H==0x0002))
                                        while((rGPFDAT&0x0002)==0x0000)Hang_Flag=1;
                                        if(Hang_Flag==1)
                                        {
                                                for(temp_Line=0;temp_Line<Max_Line;temp_Line++)
                                                {
                                                        Image[temp_Row][temp_Line]=rGPFDAT>>5; // GPF5-GPF12
                                                }
                                                Hang_Flag=0;
                                                temp_Row++;
                                        }
                                        buff_Flag=1;
                                }
                        }

网友:
就这么一段程序,模块规格书和配置等都没有给出,只有神才能救你了。

楼主:
跑的是裸机程序,是s3c6410,这段程序是读取摄像头数据,存到Image数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