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挺全吗!?有能较好替代TI 2407的芯片么

楼主(2012-04-23):
飞思卡尔挺全吗!?有能较好替代TI 2407的芯片么
  有个项目要做升级,换芯片还要把汇编升级到C,飞思卡尔行不行?

网友A:
替代总有点不一样的,你去官网看一下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代总有点不一样的,你去官网看一下 就知道了

哥们从事哪个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STM32/STM8专区哦。。。。
楼上的哥们站错位置了吧

这火啊,高手云集得到指教的概率大

楼主:
我们已经选好了:MC56F8366

网友C:
飞思卡尔的十六位数字信号处理器,dsc
mc56f8xxx系列
8366应该是这系列中性能最好的,个人认为比ti的2812性能还要高一个档次,跟2407一个档次的芯片,可以考虑8037或者83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的十六位数字信号处理器,dsc
mc56f8xxx系列
8366应该是这系列中性能最好的,个人认为比ti的2812性 ...

目前主因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太少了,就先买个指标稍高的把项目做完,连成本还没算,正式生产时会再考虑
你用过飞思卡尔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主因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太少了,就先买个指标稍高的把项目做完,连成本还没算,正式生产时会再考虑

飞思卡尔低端的基本上都接触过,现在在搞dsc跟kineti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低端的基本上都接触过,现在在搞dsc跟kinetis

我目前也是搞dsp,也是偏控制,所以dsc正合适,以后多向前辈学习交流哈

网友:
飞思卡尔的DSC性价比很高,不必TI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