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焊接完成,但使用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各位帮帮看看

楼主(2012-04-23):
买的仿真器散包和实验板光板。
晚饭后开始折腾,终于焊完了,仿真器少发的0603的471电阻,自己用0805的焊上了,然后用家里的零件把买来的逻辑绿实验板光板也焊上了。

开始的优盘模式复制Firmware都正常,刷完也正常识别到,驱动也装好了。
但是在AVR Studio 4.19中,连接JTAG ICE,总是出现下面的错误。

目标板连上也是这样。

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呢?
仿真器经两个4148降压后电压量得3.49V.

网友:
lz是不是你连接线反了,我以前用JTAGICE的时候反了出现的错误与你的相同。

网友A:
你不是用有缺口的牛角座子,很可能方向会插反,TCK应该是在JTAG的1脚方向,请检查。
这种情况是仿真器检测不到IC。

网友:
JTAG倒是工作了。。。到目标板的连接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目标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有缺口的牛角座子,很可能方向会插反,TCK应该是在JTAG的1脚方向,请检查。
这种情况是仿真器检测 ...

牛角座子零件么得了,所以就用的双排针临时代替的,在一开始就看到1脚的三角形标注了,所以一开始就注意到方向了,10pin线的凸口朝外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角座子零件么得了,所以就用的双排针临时代替的,在一开始就看到1脚的三角形标注了,所以一开始就注意 ...

那就用万用表查一下引脚:
TCK,TMS,GND
到IC的情况是否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万用表查一下引脚:
TCK,TMS,GND
到IC的情况是否通?

测了一下,JTAG接口与IC通路正常,与原理图相同。

网友:
上邊話:檢測到 Jtag 適配器 但目標板木有返回可用的Jtag ID

檢查目標板連接線吧。

网友B:
是不是串口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串口没选对?

线没问题,方向也对的。
串口也没问题,都是COM3。

网友C: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无法编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线没问题,方向也对的。
串口也没问题,都是COM3。

刚把LGT也换了,依旧啊~排除了MCU坏的可能。

网友B:
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了, 先检查下焊接和连线, 确定没有问题后
你可以测量下LGT8F08A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把LGT也换了,依旧啊~排除了MCU坏的可能。

应该把仿真器插好再测连接,若还不行,考虑再拖一下新唐的芯片,怕那边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了, 先检查下焊接和连线, 确定没有问题后
你可以测量下LGT8F08A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

工作电压3.62V

网友C:
电源接了没,我发现JTAG座不能提供电源?另外不是说外部晶振与外部复位不能同时使用么?LZ不是白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了没,我发现JTAG座不能提供电源?另外不是说外部晶振与外部复位不能同时使用么?LZ不是白焊了? ...

还没启用外部晶振,应该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了没,我发现JTAG座不能提供电源?另外不是说外部晶振与外部复位不能同时使用么?LZ不是白焊了? ...

用外部晶震不考虑复位按键就无碍。

网友C:
看下PCB有没断线吧,我什么都焊了两个,现在连接可以,不能编程。以前从没用过AVR的JTAG,有点晕了。什么时候出ISP下载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是无法编程

用SWD仿真器只能对Flash ROM编程,不能编FUS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下PCB有没断线吧,我什么都焊了两个,现在连接可以,不能编程。以前从没用过AVR的JTAG,有点晕了。什么时 ...

下载线已经在测试当中,莫哥会公布邮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线已经在测试当中,莫哥会公布邮购时间。

请问LGT的ISP是怎么做的呢?我想如 果用ISP编程,大概可以隔离一下这两 块板子,然后排查问题。 能不能先公 布个Beta版的ISP原理图和Firmware, 让大家先动起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查的话,我们可以借出一块确认是好的仿真器与演示板给你。

过两天等其它的零件到货了,我再焊两块起来试试,然后再排查原因;
像出现这种问题,到最后基本上都是犄角旮旯的小问题。

网友:
看看焊接有无问题(毛刺、短路等),其次是连线是否正确。话说,连上JTAG后是可以给Demo板供电的,但是电流小,要加外接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线已经在测试当中,莫哥会公布邮购时间。

没有打算写熔丝,当时不能编程,我每个选项都点开看看。曾经有一次编程成功,不会弹出这个JTAG错误的窗口。如果能读出熔丝,以及其它信息,说明硬件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打算写熔丝,当时不能编程,我每个选项都点开看看。曾经有一次编程成功,不会弹出这个JTAG错误的窗口 ...

对FUSE操作是无效的,只能写Flash,如果能写成功说明板子是好的。

网友:
检查下你的排线吧,如果排线有问题也会连不上的。

网友:
我用的是IAR,自己焊了两套仿真器和开发板,结果都不行啊。仿真时有时是打不开对应的串口,有时提示器件不支持JTAG...不知道是不是把芯片焊坏了...公司烙铁不好使

网友:
....是芯片选择的问题。之前看莫大说选择器件这里关系不大,就选了mega164,刚才选了M162,可以下载了程序并运行,但是不能仿真

网友E:
3.62V,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FUSE操作是无效的,只能写Flash,如果能写成功说明板子是好的。

我现在有点怀疑会不会是因为我系统是Win7 x64,与驱动不兼容的原因?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没有人在Win7 x64下试成功的?

楼主:
排除了64位的可能性, 在32 位XP下试了,问题依旧。
非常头大啊~

网友F:
别直接用仿真器供电。LGT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3.62V,对吗?

超标了...

网友:
关注一下。我的东西还在路上,放假了正好可以折腾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直接用仿真器供电。LGT单独供电试试。

一开始就是LGT单独供电的,昨天把仿真器R26短接尝试了用仿真器供电,还是不行,也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一筹莫展啊…
为了排查原因,买了兼容的Nu-Link仿真器,买了十几片NUC120,学习了新唐的Cortex-M0编程,以及测试了LGT仿真器的不同配置,用CooCox写了些简单的高低电平延时轮换程序,测试LGT仿真器,发现TCK连接的PC1口和TMS连接的PC0接口都完全正常,基本上认为仿真器硬件没有问题。

然后就想从实验板下手,于是又焊了一块最简版的实验板,只焊了IC,振荡电路,电源指示LED,然后接通LGT仿真器的R26,从仿真器供电。

问题依旧啊…
现在已经焊了两套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1.        排除系统原因,在Win7 64位和XP 32位都试了,结果都是一样的对话框。
2.        排除AS软件版本原因,一开始没注意,一直用的AVR Studio 4.18, 后来重下了Avr Studio 4.19,问题依旧。
3.        排除10Pin排线原因,用了两根线,这两根线不论是在USBASP还是在Nu-Link 都正常使用,万用表测也10pin都通。
4.        排除仿真器焊接不良的原因,焊接了两个仿真器,短接R26提供目标板供电,GND连接良好,用新唐仿真器编程测试TCK、TMS连接良好。
5.        排除供电原因,经两个4148降压后,MCU供电电压基本在3.6V左右,有人说3.62V高了,如果MCU对电压的敏感度高到偏差0.2V就不能工作的话,应该是个很大的问题了。
6.        排除实验板焊接不良,第二块焊接的板子只焊了最最小的部分,2电容,1晶振,1电阻,1LED,1LGT,1排针,每个焊点仔细检查加万用表测过,连通良好。
7.        排除晶振短路,阿莫说晶振位设计不良,孔太大,镀锡可能会碰到晶振的金属壳导致短路,本人只有一个晶振垫,所以后面焊的晶振全部是离板0.3mm左右空隙焊接的,确保没短路。
这一堆的排除了,只剩下两个可能的原因了:
1.        人品问题
2.        LGT芯片的问题(JTAGEN?  焊接时烫坏? 原本就有问题?)芯片我也试过三片了,还是没解决。
大家再一起帮忙想想办法吧…

网友G:
目标板单独供电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筹莫展啊…
为了排查原因,买了兼容的Nu-Link仿真器,买了十几片NUC120,学习了新唐的Cortex-M0编程,以 ...

1.62V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芯片设计是3.3V的,  以后我们会把那两个二极管换成LDO, 以免造成其他问题。

建议把你焊好的样品寄给阿莫, 我们帮你检查问题。来回邮费我们出。

网友:
楼主的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的,当时没有外接电源,外接电源后就OK了,但是楼主反映外接电源还没解决问题,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标板单独供电试试看呢?

从一开始就是使用的单独供电的,后来为了排查,才尝试从仿真器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筹莫展啊…
为了排查原因,买了兼容的Nu-Link仿真器,买了十几片NUC120,学习了新唐的Cortex-M0编程,以 ...

你测试过LGT芯片SWD管脚和调试器的之间是否是通的么?  直接用万用表量量两边芯片的管脚。

网友:
楼主,试下把两个二极管换成LDO,R20、R21换成22R--27R的电阻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两个仿真器有不同地方的虚焊,前面之所以会通过电压和连通测试,我想是因为用万用表的时候,测试头会压在上面,所以测试的时候,虚焊的特征就没表露出来。
现在两个仿真器都能烧录那第二个焊的最简化版的实验板,但焊完的那个实验板还不能用,后面接着再找原因。
四件东西搞定三个了,等下把具体的细节内容发上来。

楼主:
仿真器问题排查和解决的步骤:
1. 前面说了,我共焊了四块板子:
(1)原装仿真器散件(缺三个0603的471电阻,自已用0805的焊上了)
(2)完整实验板(买的光板,零件全部自备的,中间曾怀疑过LGT坏了,拆下了重焊了一颗)
(3)仿真器(买的光板,零件全部自备,电阻电容全焊的0805的,自己另外买了NUC的IC和Nu-Link仿真器用来烧录)
(4)简化实验板(前三个使用不起来,就又拿一片光板只焊了IC、电源指示、振荡电路用来排查问题,最后结果证明我只有这一块是焊得没问题的...悲剧...白学了三个月电路)

2.因为简化实验板简化到连供电插头都没焊(实际情况是我没3.5的DC插座了),只能从仿真器取电,因此我们要把0欧的R26焊上,我的0欧直接就是锡...

3.前面我说有测过TCK、TMS输出高电平时的电压,及PC0 到TCK,PC1到TMS的通路,都正常的,我确实是测过,都正常的,但今天突然想“会不会是有那么高电压,但输出不了多少电流呢?”
于是就想用TCK和TMS驱动一下LED亮一下看看,便有了如下接线

用如下代码测试的: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DrvGPIO_Open(E_GPB, 12,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E_GPB, 8,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E_GPC, 0,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E_GPC, 1, E_IO_OUTPUT);

        while (1) {
                delay_loop();
                DrvGPIO_SetBit(E_GPB, 12);
                DrvGPIO_ClrBit(E_GPB, 8);
                DrvGPIO_SetBit(E_GPC, 0);
                DrvGPIO_ClrBit(E_GPC, 1);
                delay_loop();
                DrvGPIO_ClrBit(E_GPB, 12);
                DrvGPIO_SetBit(E_GPB, 8);
                DrvGPIO_ClrBit(E_GPC, 0);
                DrvGPIO_SetBit(E_GPC, 1);
        }
就是互补的显示DBUG和RUN这两个LED,同时对TCK和TMS输出互补的电平。

4.结果板外LED点不亮,我就郁闷了,想用万用表测一下PC0/PC1脚上的电压,结果探针一按,测试的板外LED亮了,一检查发现,这两根脚能晃的...赶紧焊上

5.这下OK了,通过了板外LED测试。

6.刷LGT Firmware,连最简实验板,OK了。

7.连完整实验板,不行。。。看来完整实验板还是有问题。

8.还有一个编号3的仿真器还没试,赶紧重复步骤3到5,发现TCK,TMS没虚焊,板外LED测试通过,但步骤6不行,老样子,看来只有GND有虚焊的可能了。
赶紧检查,发现背后两根GND都虚焊了,都能晃......苍天啊...

9.补焊3号的GND,重复步骤6,通过板外LED驱动测试。
重复步骤7,不通过,到此为止,确认1,3,4这三块板子没问题了....今天是第三个晚上了啊....

还有一个2号板子,发完帖子继续找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仿真器问题排查和解决的步骤:
1. 前面说了,我共焊了四块板子:
(1)原装仿真器散件(缺三个0603的471电 ...

奇怪,发刚才那个回复前我积分是49,还想发完了就升级了呢...结果可能是编辑的时间太长了,点“回复”时候页面不动了,看帖子是有回复内容,但积分没加上。
这个补充贴一发这下应该升级了吧?被每小时五个贴的限制搞郁闷了...

楼主:
Ok了,四块板子都好了,完整演示板不能使用的准确原因不明,这次仔仔细细检查了每一根焊脚,确定不是虚焊引起的,只能猜测mcu坏了,又舍不得换新的mcu,于是就换上了12楼时换下的mcu,问题解决。

网友:
人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