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 转5v 大电流 10A左右

楼主(2012-04-23):
本人想做一个电源模块,初步用集成电路。想寻求一种大电流的方案,要去12v转5v ,能输出10A左右的电流。多谢了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MC34063的样品,外挂PMOS,还真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MC34063的样品,外挂PMOS,还真做到了.

这个用MC34063+MOSFET还真不怎么合适

网友:
3843 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一个MC34063的样品,外挂PMOS,还真做到了.

这个行吗?就算行,效率呢  建议楼主用TL494+IR2184同步整流方案,效率》=96,而且便宜,简单

楼主:
多谢了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行吗?就算行,效率呢  建议楼主用TL494+IR2184同步整流方案,效率》=96,而且便宜,简单 ...

您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呢?

实际电路恕不能提供,在网上荡个494单端输出的图,加个IR2184同步整流就可以了,可参考网上图

网友:
直接用2184简单,内置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