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想过用钢+大理石来做雕刻机?

楼主(2012-04-23):
两侧钢板,中间大理石

顺便问问,那些量具是用什么类型的大理石的? 在石材市场要多少错一KG啊、

网友:
不怕有放射性么?而且强度够么?而且怎么运输?

网友:
没有看到图

网友:
为什么要用大理石呢?想的有档次?这东西又不能放在家里面当家具用。

网友:
天然大理石已经消除内应力。

网友:
大理石座的机器,刚性一定好于同体积的铁件或刚件
大理石的密度比铝稍大比钢铁小
大理石用专业手段可以比较容易制造出高精度,钢铁由于一般无法消除应力一个劲地变形
大理石有专业厂家制造,一件就给做

大理石的更贵,以便达到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指导原则.

网友:
天然大理石已经消除内应力 嗯 很对

楼主:
像这样,四面夹着大理石,再用无头螺丝压紧,钢板就是15MM的,加工后在14MM左右(感觉10MM的都可以了,主角是那大理石)
各位觉得如何?

网友(2016-04-17):
最近国内有厂家做了一个大理石的大家伙。
恒温环境下,预计精度1um,预算3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四面夹着大理石,再用无头螺丝压紧,钢板就是15MM的,加工后在14MM左右(感觉10MM的都可以了,主角 ...

你这个浇水泥或树脂+花岗岩(人造大理石)就可以。
但既然你打算用大理石了,就不应该这样设计了,内嵌一点点必要的钢骨架(=钢筋 and 提供安装用的螺纹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