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6接MAX3232,发送波形不对,PC无法接收

楼主(2012-04-24):
请问spartna6 与MAX3232接口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么,现在的情况是:PC发,FPGA能正常接收;但是FPGA发,过了MAX3232波形变差,电压幅度不太正常,而且FPGA输出的波形在不接MAX3232的时候正常,接了MAX3232后,波形恶化。同样的MAX3232电路,用VITERX-2的FPGA工作正常,很是费解

网友:
上拉了没有  比较一下两个工程的引脚约束

还有你要确保MAX3232电路 是同一个模块才能排除问题   同一原理图在不同板子上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信号完整性问题,看一下MAX3232文档的参考电路。
看一下VITERX-2工程里的UCF文件,接收引脚是否配置了上拉。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的回答,问题找到了,是封装做错了,本来要用母头的,做成了公头的封装

网友:
MAX3232坏了, 或者是假货.

网友:
我觉得也是3232坏了。要不然就是接线接错了,这个得仔细排查了。硬件方面的bug格外难检查,只能在设计时尽量避免。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封装做错了,本来用的母头,误用了公头的封装,等级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该打,哈哈

网友A:
封装做错了怎么会影响信号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做错了怎么会影响信号波形呢?

公头和母头封装用错了,就会交叉
5--1
4--2
3--3
2--4
1--5
而3脚对应的是收,所以FPGA接收正常
但是发送端误接到4以后,4脚为DTR,PC端在输出,FPGA也在输出,波形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