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微控制器带LCD并且是LQFP100的封装?

楼主(2012-04-24):
如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STM32有100脚带LCD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有100脚带LCD接口的

STM32是通过外部总线来做的吧?好像还要加一个装门刷屏的芯片才行~

网友:
这个应该很多的。holtek  HT49系列带LCD,有这个封装的。

LZ不是想解密吧?呵呵。

楼主:
合泰的好像是点阵的LCD吧?可以驱动彩色TFT屏吗?

解密到不会,看到一款产品里面有用到,但是芯片打磨过,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觉得好奇。

网友:
要驱动彩屏比较困难,需要的RAM太大了,驱动段式屏还可以,我以前用的S12有些型号就有。

网友:
STM32本身可以当做是一片液晶屏的控制器,官网上有这个用法,不过是用来驱动320X240 的,不知道你要驱动的屏有多大,什么的接口?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OTE/CD00176444.pdf
这是官网手册,源代码自己去官网上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