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单片机可以产生1.7MHZ左右的输出信号啊?

楼主(2012-04-24):
请问:什么单片机可以产生1.7MHZ左右的输出信号啊?

网友A:
什么单片机都可以。

楼主:
请教如何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单片机都可以。

请教如何产生

网友B:
1.7MHZ什么信号

网友C:
设置好晶震频率,知道每个周期的时间,然后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MHZ什么信号

占空比50%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好晶震频率,知道每个周期的时间,然后编程

可否细说,或举实例

网友:
msp430啊  时钟输出内部dco

网友:
1114系列有 系统频率输出功能。使用1.7M倍频的晶振就行了。

网友D:
方波信号 直接用定时器中断产生 用1T的51单片机最大可产生小雨35MHZ的方波 如果你要输出正弦波信号 就不知道了

楼主:
有更便宜的mcu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50%的方波

直接用AVR PWM模块就可以产生的--就是不知道这么高的频率效果如何.LGT的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E:
用PW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WM就可以了

说得太轻松了吧

网友:
用有源晶振,什么都其它的不要了。
无源晶振加反相器也行。

网友:
用CPLD,如XC9536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太轻松了吧

1.7MHZ,占空比50%的方波,相当于用0.29US的作为输入时钟,PERIOD设为2,DUTY设为1,如果你要频率比较准的话,晶振可能要选比较特殊的值
贴一张我这边用的MCU的一个定时器的输入时钟寄存器的图,其中PS0/2表示可以在PS0的基础上倍频

网友F:
干嘛不用555呢?

网友:
1.7M,占空50%的方波貌似用两个BC847,配合几个电阻电容都可以产生

网友:
1.7M,占空50%的方波如果用MCU方案的话,考虑到分频,晶振的选用可能麻烦一点,除非精度不要求很高。
最好用数字电路,比如用非门搭个震荡电路,调RC的值来调整这个频率会要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波信号 直接用定时器中断产生 用1T的51单片机最大可产生小雨35MHZ的方波 如果你要输出正弦波信号 就不知 ...

51系列的单片机IO翻转速度最大2M。。。。   实际上还达不到。。你看看他手册上都说叫你等了。。。

网友G:
不是想做雾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嘛不用555呢?

你用555搞个1M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想做雾化吧

你说对了,请指教

网友:
神马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
雾化器需要比较大的功率,还是用三极管BU406吧

网友:
就可以用 带PWM的单片机   台湾那边的都很便宜   还有几毛钱 一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