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关心LGT睡眠模式功耗,哪位能测试一下

楼主(2012-04-24):
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最关心低功耗模式下的耗电问题,但是现在的数据手册没有具体数据,哪位拿到样片的同仁能够测试一下4种睡眠模式的功耗到底有多少,也希望官方能够尽快完善手册内容,比如像AVR的手册那样有具体的曲线图,这样对选型才有参考价值。
另外,在河北邯郸使用联通网络登录论坛实在困难,老论坛刷新几次就可以,新论坛好几天才有可能登录一次,实在是难受啊!

网友:
目前工程片的最低待机功耗为30uA左右, 量产后的要低一些, 估计在10uA左右。
待机状态下有一个低频的RTC在运行

网友A:
我在测试,可惜sleep.c 官方的编译出错,莫老大的少头文件,没搞定.

网友A:
../../../src/driver/DrvMISC.c: In function `DrvMISC_DisableDBG':
../../../src/driver/DrvMISC.c:49: error: `SREG'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rc/driver/DrvMISC.c:49: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src/driver/DrvMISC.c:49: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src/driver/DrvMISC.c: In function `DrvMISC_EnableDBG':
../../../src/driver/DrvMISC.c:71: error: `SREG'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make: *** [output/DrvMISC.o]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4 errors and 0 warnings...
官方编译不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测试,可惜sleep.c 官方的编译出错,莫老大的少头文件,没搞定.

楼上是用最新的Sample?

请参考: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LGT8F0XABSP.zip
解压后, LGT8F0XABSP\sample\driver\Smpl_Sleep目录下为测试示例

楼主:
谢谢,不过10uA的功耗还是有些高,MEGA48PA开看门狗的掉电模式6-7uA,LGT如果能出更低功耗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10uA的功耗还是有些高,MEGA48PA开看门狗的掉电模式6-7uA,LGT如果能出更低功耗的就好了 ...

那就青出于蓝了 ,我觉得能做到接近atmega算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10uA的功耗还是有些高,MEGA48PA开看门狗的掉电模式6-7uA,LGT如果能出更低功耗的就好了 ...

呵呵, 一定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10uA的功耗还是有些高,MEGA48PA开看门狗的掉电模式6-7uA,LGT如果能出更低功耗的就好了 ...

mega48pa的power save模式我实测功耗应该是1ua左右,你看看是否开了看门狗或者休眠模式下BOD没有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c/driver/DrvMISC.c: In function `DrvMISC_DisableDBG':
../../../src/driver/DrvMISC.c:49: e ...

需要WinAVR安装为c:/WinAVR, 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一定会有的。

非常期待,不过说明下,Ti的电池管理芯片功耗都是大约40ua左右,如果是锂电池供电,没必要在10ua这个级别纠结

网友A:
编译成功了,仿真没问题,没有ISP烧录器,现在读电流,20MA,还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估计没有关仿真

网友A:
编译通过的原因是,我之前下了论坛的补丁,更改了编译器的位置,在阿莫的教程(2)上没问题,但官方就不行了.手动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成功了,仿真没问题,没有ISP烧录器,现在读电流,20MA,还不知道那里的问题.估计没有关仿真 ...

1. 这个测试时在16MHz下的, 注释掉对CLKPR的设置, 系统工程为8MHz
2. 楼主下载完程序后,使用串口接到PC上, 串口设置参考样例代码目录下的文档。
3. 拔掉JTAGICE调试器, 否则JTAGICE会有点串过来
4. 根据串口打印的信息判断是否进入power/off状态, 看电流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通过的原因是,我之前下了论坛的补丁,更改了编译器的位置,在阿莫的教程(2)上没问题,但官方就不行了.手动 ...

测试分两步,
第一步是一种power/down模式测试, 因为工程片有漏洞问题,所以测试电流变化很小。
安照串口提示, 从power/down唤醒后, 会进入power/off模式。 此时可以测试电路变化。
安照串口提示, 从power/off唤醒, 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一定会有的。

相信你,一定会有。
请问,掉电后外中断呼醒,这段时间多长?STC的 100mS,有的1S,有点30uS,这在电池供电低功耗间隙使用时特别重要

网友:
如果是从power/down唤醒, 时间会非常短, 几个系统时钟就够了。
从power/off唤醒和一次重新上电时间是一样, LGT8F0XA是4ms。

以楼上目前的应用, 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多长才合适?

网友:
power/down唤醒, 几个系统时钟.非常完美了!

‘从power/off唤醒和一次重新上电时间是一样, LGT8F0XA是4ms。
以楼上目前的应用, 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多长才合适? ’

从power/off唤醒和一次重新上电时间是一样, LGT8F0XA 4ms 是可以了,如果是1mS内,那就更好了。
上电时间,分2种,内RC,<100uS;外晶振时,考虑到晶振稳定起振100ms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分两步,
第一步是一种power/down模式测试, 因为工程片有漏洞问题,所以测试电流变化很小。
安照串 ...

这样呀,难怪没什么变化,反还大了,在power/down模式测试27MA ,power/off模式测试31MA

网友B:
你没有拔掉JTAGICE调试接口, 根本就没有进入power/off模式, 进入power/off之后是uA级的功耗, 这个可以保证。

网友C:
工程片……

麻烦LGT以后把工程片里的各种问题总结个勘误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拔掉JTAGICE调试接口, 根本就没有进入power/off模式, 进入power/off之后是uA级的功耗, 这个可以保 ...

进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片……

麻烦LGT以后把工程片里的各种问题总结个勘误表吧……

有发一个勘误表, 其中说明了动态功耗的问题。http://www.ourdev.cn/thread-5468838-1-1.html

至于本帖说的power/off问题, 那是因为JTAGICE不拔掉, SWD/SWC上空闲会驱动到高电平,
反灌到内部的电源上, 使得内部开关无效。 此时反而会造成打的漏电。

这个与工程片无关, 进入power/off前, 需要把JTAGICE口拔掉,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会写低功耗应用的相关文档, 大家给点时间哈。

网友:
那就好,不然我都玩了两天了,没搞定。

网友: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JTAGICE也拔掉了,只有重新上电才会是18个MA(减去LED和串口上用的电流10MA)还有8MA,按PD2我进入了power/off,有几秒钟的时间只有几个UA,之后就回到了31MA,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B:
我刚才用那个开发板实测了一下, 数据如下:
1. 进入power/down是减小了2mA左右, 整板是18mA(这个是漏电的问题, 量产后会远小于这个值)
2. 从power/down唤醒后,进入power/off, 此时整板为9mA左右
3. 去掉MAX232后, 功耗为3mA左右
4. 去掉LED灯的上拉电阻, 功耗为30uA左右

网友:
看来我明天再试一下,那两个元件我也拆掉过.

网友:
再不行就换一个ic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用那个开发板实测了一下, 数据如下:
1. 进入power/down是减小了2mA左右, 整板是18mA(这个是漏电 ...

经测试,和昨天的结果一样,下了max3232,下了电阻R1,换掉MCU,结果也是一样,测不到POWER/OFF,最后发现PC6悬空所至,把PC6接地后POWER/OFF才能出现,电流35UA.之前的MCU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有点怪,数据手册上说PC6给高电平才唤醒,没有说到POWER/OFF要给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和昨天的结果一样,下了max3232,下了电阻R1,换掉MCU,结果也是一样,测不到POWER/OFF,最后发现PC6悬 ...

是否存在一直唤醒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存在一直唤醒的可能?

PC6低电平就不会,悬空就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和昨天的结果一样,下了max3232,下了电阻R1,换掉MCU,结果也是一样,测不到POWER/OFF,最后发现PC6悬 ...

呵呵, 要拿他来唤醒, 浮空的话当然就不对了。
浮空引脚会让里面I/O的管子处于不定态, 对于有输入功能的I/O, 这样也会造成多余的漏电。
多谢提醒, 我们会在以后功耗管理的文档里特别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 ti 的电池管理芯片也只是40ua ,的确是没有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莫老大,我是来学习如何用这个IC的,如果我没找出来原因,进不了POWER/OFF,估计很多的人都会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莫老大,我是来学习如何用这个IC的,如果我没找出来原因,进不了POWER/OFF,估计很多的人都会走弯路. ...

恩, 你是对的。 相信我们没有明确的文档, 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也多谢你的解说和支持,希望大家做得更好.

网友(2012-06-07):
引用 网友B:
恩, 你是对的。 相信我们没有明确的文档, 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 ...

纠结!我看到初学路上的很多小弯弯

网友:
相信我们没有明确的文档, 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agreed.

However, to someone working on a mcu and particularly for low-power mcu, that should have been common knowled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用那个开发板实测了一下, 数据如下:
1. 进入power/down是减小了2mA左右, 整板是18mA(这个是漏电 ...

为什么要去掉上拉才可以到uA级别?
难道MCU进休眠之前,要建议用户把板上的上拉都先拆掉?

网友(2012-08-01):
主控芯片到了如此的低功耗,外设的功耗大家有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