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陈VFD屏的MCU_BK引脚的作用

楼主(2012-04-24):
前段时间已经入手一个老陈VFD屏,正准备开发中……
目前存在一个疑问,屏有一个MCU_BK引脚引了出来,不知道是什么作用,在使用中应该如何去控制。
小弟不才,请老陈解答,并说明这部分电路的作用。谢谢。

楼主:
图片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A:
MCU_BK,是STM32F103C8T6的IO脚,控制VFD的BK,中两脚之间没有直通,有个保护电路.
如果是用串口通讯是不需要接MCU_BK的.
如果你自己驱动VFD,这个引脚就接在你的MCU上,把板上的STM32F103C8T6的程序擦除或将IC焊下.

网友(2012-07-05):
图片怎么看不见呢

网友(2013-11-20):
怎么图片看不见

网友B(2014-05-17):
引用 网友A:
MCU_BK,是STM32F103C8T6的IO脚,控制VFD的BK,中两脚之间没有直通,有个保护电路.
如果是用串口通讯是不需要接 ...

我想请教一下,VFD的BK引脚这边为什么需要保护电路呢?我看其他引脚都是跟单片机直连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VFD的BK引脚这边为什么需要保护电路呢?我看其他引脚都是跟单片机直连的。谢谢。 ...

保护屏用的。
万一MCU死机,或调试状态,BK信号持续为高时,会烧屏的。
保护电路是只有正常的脉冲信号才可以给到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护屏用的。
万一MCU死机,或调试状态,BK信号持续为高时,会烧屏的。
保护电路是只有正常的脉冲信号才 ...

在这里问下,在邮购部买板子和屏的套件,程序烧写进去,怎么没显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问下,在邮购部买板子和屏的套件,程序烧写进去,怎么没显示呀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查查各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各部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屏用的。
万一MCU死机,或调试状态,BK信号持续为高时,会烧屏的。
保护电路是只有正常的脉冲信号才 ...

理解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查查各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各部的信号是否正常。 ...

帖子里下载的原理图一点都对应不上实际的板子,请问有对的上的pdf文件吗?    屏的高压电压是DC 39V,灯丝电压是AC RMS  3.2V ,在弱光下能看到微微发红,电源输入端消耗的电流是280mA,另外data Flash是新的,里面没有数据,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帖子里下载的原理图一点都对应不上实际的板子,请问有对的上的pdf文件吗?    屏的高压电压是DC 39V,灯 ...

空FLASH,只是显示不出汉字,可能是一个全白的方块,因为空FLASH读出一般是0xFF.

如果没有任何显示,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2015-02-15):
引用 网友A:
空FLASH,只是显示不出汉字,可能是一个全白的方块,因为空FLASH读出一般是0xFF.

如果没有任何显示,那 ...

我的还是没找到原因,烦请年后了有空帮分析下

网友:
看看了解的回复,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