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测试仪

楼主(2012-04-24):
那位有做过脉搏测试仪器的,都是用什么传感器的呢, 那位大虾指导指导。

网友:
之前有试过 充水,靠水压来测试

欧姆龙的是充气,具体什么传感器就要问高手了,我估计是 压力传感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不过脉搏波这东西目前没有人相信,做出设备也没有人要呀。除了卖药和保健品的可能会用他来骗人。

网友:
用压电薄膜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不过脉搏波这东西目前没有人相信,做出设备也没有人要呀。除了卖药和保健品的可能会用他来骗人 ...

血压心跳貌似都是通过脉搏测的。怎么能说脉搏是骗人呢。

网友B:
做过一个血压计,用的是MPX2050+AD620。测脉博还是挺准的。如果只测脉博的话有更简单的方法。直接上红外对管就可以了,便宜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一个血压计,用的是MPX2050+AD620。测脉博还是挺准的。如果只测脉博的话有更简单的方法。直接上红外对 ...

课程设计没做个这个东东,没学多久,表示很有挑战

网友:
用振动传感器来弄行不行呢?

网友:
如果只是测心跳最简单的用红外吧~,论坛有资料·

网友(2012-12-11):
mark, 正准备想了解........

网友(2013-06-27):
有没有好的资料参考一下呀

网友(2013-10-22):
什么啊?有没有讨论出结果啊

网友:
压力传感器

网友C(2014-01-12):
引用 网友B:
做过一个血压计,用的是MPX2050+AD620。测脉博还是挺准的。如果只测脉博的话有更简单的方法。直接上红外对 ...

请问大神用红外对管测脉搏原理是什么啊??我最近在用它做小车,想顺带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用红外对管测脉搏原理是什么啊??我最近在用它做小车,想顺带研究研究 ...

红外对管就是夹在手指头上,采用反对射的原理,血液随着心脏跳动,流过手指的血的流量也不同。当血流量大的时候,红外对管被阻挡断开,当血流量少的时候,红外对管的红外光能透过手指使电路导通,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脉博跳动波形,之后用运放对得到的波形进行处理一下形成一个方波,然后定时器计做定时计数就可以了。这个东西的难点是调试红外对管红外光的强度,啥时候能导通,啥时候被断开。别的基本没啥。这是当年大学室友做的,我只是听说了下大概是这个原理,我自己没做过。具体可以谷歌查看一下相关文档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对管就是夹在手指头上,采用反对射的原理,血液随着心脏跳动,流过手指的血的流量也不同。当血流量大 ...

哦,,大概懂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