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3V稳压电源上写着IR33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2-04-24):
如题,找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找到,请各位大侠帮忙,告诉我具体型号是什么,感激不尽啊!5只引脚的

网友A:
上淘宝查 SOT23 LDO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淘宝查 SOT23 LDO 3.3v

淘宝上有的是,但是上面写着IR33的没有找到啊,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型号,我现在是练习抄板,导师给我个板子,就让我抄,说两天完成,我好着急啊

网友A:
是不是看错了,是1R33吧?
是不是SOT23-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看错了,是1R33吧?
是不是SOT23-6的?

不是1r33就是ir33,不太容易分辨,是SOT-32-5的芯片,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的是,但是上面写着IR33的没有找到啊,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型号,我现在是练习抄板,导师给我个板子 ...

你导师就教你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导师就教你抄板?

不是教,是自学,我喜欢硬件,他们整天很忙的

网友(2014-05-14):
这个我有 可以联系我购买 qq:931416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