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的零点偏置,进入单片机Vout怎么计算的?谢!

楼主(2012-04-24):
电路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了,记得这个电路非常巧妙,Vout怎么计算的,如图:

网友:
就是电阻分压嘛。

网友:
Vo = (Vi + 10)/8

网友A:
Vout= (R2R3Vin+R1R3*2.5)/(R1R2+R2R3+R1R3)

算了一会,代入数值验证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使用的电流法,即R1和R2的电流和等于R3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ut= (R2R3Vin+R1R3*2.5)/(R1R2+R2R3+R1R3)

算了一会,代入数值验证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可否讲得详细些,这样写公式有点看不懂怎么算的啊,可以写原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 (R2R3Vin+R1R3*2.5)/(R1R2+R2R3+R1R3)

算了一会,代入数值验证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就是,能否把过程写一下。谢谢!忘了,曾经电路里有两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 (R2R3Vin+R1R3*2.5)/(R1R2+R2R3+R1R3)

算了一会,代入数值验证了一下,应该没问题

过程是这样的,大家看看对否?

(Vi-Vo)/R1+(2.5-Vo)/R2=Vo/R3

VO=(R2R3Vin+R1R3*2.5)/(R1R2+R2R3+R1R3)

网友(2013-07-15):
受教了,看来我电路的知识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

网友:
节点处电流守恒?!

网友:
叠加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