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BMP085,读出的温度总是偏高

楼主(2012-04-24):
我定义温度long T 最后得出的数据总是不对头 数据为0x0000010f pdf的说明的温度单位是0.1摄氏度 但是我们这里现在的温度没有这么高呀 大家读出的温度正常吗

网友(2014-08-27):
我读出的值,也不正常,我是用BMP 180 模块,在mega 16上做的!读出UT两个字节都是246   246;  读出的UP是 246   246   246   温度是2877、气压是个7位数、换算出得海拔  大概是3044.。。。。。。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