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值标出是多少?

楼主(2012-04-24):
如题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麻烦在日光下拍照,这样子看有色差的,很难看清楚第一条代表的是2还是3,第3条是黄色还是金色?

楼主:
各位,这是开关管基极上分电压电阻,手头指针表烂,量得表针只稍微移动一点,估摸着有500K。
故此有一问,以断定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