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L/ADC的差分输入功能应用的讨论

楼主(2012-04-24):
ATMEL的ADC基本都有几个差分输入通道, 大家都会用这个差分输入通道做什么应用?
对增益控制有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
其实这个是有关LGT下一个产品的规划技术咨询。

网友:
要支持Bi-direction(负向牺牲一位精度)。支持负电压(AVR的Mega系列差分通道硬件上几乎都不支持负电压)。

网友:
我有用TINY24上的差分输入来做交流电流的检测。对增益没太多的要求,但有几档增益可选最好了。

网友:
支持Bi-direction这个重要,
PGA尽量保证精度,最大有64倍我已经满足了。

但不知道CS5346这些电能计量芯片,只用单电源供电,但输入端允许测量比GND低0.15V的电压,LGT也试一下看能否做到负电压测量,即使是小于|0.2V|也不错呀。
更低的负电压测量,我就不大强求了,因为我估计应该很难,除非具有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