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345 SPI读ID

楼主(2012-04-24):
之前用的模拟IIC读取加速度的ID是正常的,用SPI读的却是0x80,x,y,z轴数据都是0  有人遇到过吗?  说明一下,陀螺仪是好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如果用硬件SPI的话,SPI读取寄存器数据,要给两个字节时钟,第一个字发送寄存器地址,第二个字节发送0xff,接收到数据就对了,

网友A:
读数据是,第一个字节为读写控制位+连续读位+A5-A0地址,读写控制位为1是读,为0是写,是不是这个搞错了哦,我也是详细看文档时才看到,
详细看文档page15,SPI时序描述
还有两个字节间,CS一直拉低使能

楼主:
读写控制位和连续读写位我知道,你说的最后一句是啥意思?哪两个字节?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A:
读数据是,第一个字节为读写控制位+连续读位+A5-A0地址,读写控制位为1是读,为0是写,是不是这个搞错了哦 ...

当初调试ADXL345时用SPI没弄出来,怎么都搞不好,很是郁闷,最后用IIC来弄的,今天看到这个帖子,眼前一亮啊,我再看看他的数据手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