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波特率设置请教

楼主(2012-04-24):
芯片是sn8f27e65
晶振: 4MHz
芯片采用4MHz的晶振,波特率我想用57600或者是38400,请问波特率的值是多少啊????
按照手册说明的,计算出如果是38400的波特率,那么URCR寄存器的值0x34,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楼主:
莫有示波器
现在搞清楚了,

网友:
之前用模拟的

网友A:
松翰科技出了个代码初始化软件,Sonix_SN8QuicklyStart_V102
http://www.sonix.com.tw/sonix/download.do?d=7275,3
汇编和c互相切换~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翰科技出了个代码初始化软件,Sonix_SN8QuicklyStart_V102
http://www.sonix.com.tw/sonix/download.do?d ...

这个里面没有SN8F2288系列的芯片,请问这个SN8F2288的波特率该怎么计算??????????????
看了好久的资料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了,终于搞铜了,请问你有没有SN8F2288的USB控制程序啊,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A:
没有的,我只玩过2722,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我只玩过2722,呵呵

你好,那你否把2272的USB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
2722 没有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