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电路,有部分看不懂

楼主(2012-04-24):
大家好,我在看到一个测温电路,使用恒流源供电测pt100的两端电压。蓝色虚线框内是运放组成的恒流源4.096/3.3≈1.24mA,红色框内是差动放大电路放大10倍。但绿色框内的电路不知是何用处?望大家指正

网友:
输出钳位 以免超出ADC输入范围?

网友A:
是两线制的PT100吗?

网友B:
绿色是输出滤波+钳位,不过实际用的时候不推荐用齐纳二极管,用BAV99或者BAT54S之类的双二极管比较合适

网友:
同样不推荐稳压管,会干扰测量

网友:
齐纳二极管的漏电流容易引入一个非线性的误差,处理不好很恼火的

网友:
凡是进AD前用稳压管的电路,不看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线制的PT100吗?

是的,就是一个测PT100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是输出滤波+钳位,不过实际用的时候不推荐用齐纳二极管,用BAV99或者BAT54S之类的双二极管比较合适 ...

thx现在明白为什么多了这个稳压管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是输出滤波+钳位,不过实际用的时候不推荐用齐纳二极管,用BAV99或者BAT54S之类的双二极管比较合适 ...

用肖特基?我怎么看一般都是用的齐纳管啊,没用肖特基试过,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网友:
6楼都回答过了,齐纳二极管的漏电流比较麻烦

网友:
可能【10楼】的意思是肖特基只有0.2~0.3V的压降, 如何钳位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