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计算结果是10倍但仿真结果却很小?

楼主(2012-04-24):
我想设计一个Au=10的放大电路,带8欧负载,基极电流取0.05ma,C极取1ma,HFE取200,后极用推换输出,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却和设计不一致?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如下图所示:

网友:
如何计算的?难道你用C级电阻/E级电阻=6K/600=10.实际上这是粗略计算,Rb没算,另外后级负载阻抗并联在6K上

网友:
r8 r9 是500欧,与r3并联作为q2集电极交流电阻,

楼主:
输出小是Q2负载电阻太小,但是怎么样增大后级输入阻抗呢?我把rrr9试了好几个值输出还是很小

楼主:
中间又加了一级跟随器
情况好了一些,但放大倍数仍然达不到

网友A:
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

谢谢指点!,里边的元件取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我是从Q2的E极开始算的,E点的电压取1~2V,可以得到B极电压,和C极电流(近似),再根据HFE得到B极电流最后设定C极电压,不知这样计算正确不?

网友:
>> 里边的元件取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是想象出来的而并不是计算出来的,当然会是看着输出的变化在数值上稍加改变。

网友B:

your 计算 is wro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r 计算 is wrong.

那该怎么计算才正确呢?请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

这个是什么软件,是实时仿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

咱俩的仿真结果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我用的PSPICE 16.3

网友C:
"咱俩的仿真结果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你俩用的晶体管不完全一样,你图中的VCC取值了吗?orcad中的这个“VCC”符号可不是代表真正的激励源,只是一个符号;另你的信号幅度要大些,要是工作点取得不好就会有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俩的仿真结果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你俩用的晶体管不完全一样,你图中的VCC取值了吗?orcad中的这个“ ...

谢谢,VCC取的是12V,仿真的时候发现输入信号增大,放大倍数在减小,而且不能得到最大振幅,我设定在VCC/2处,输入信号最大到0.6V,这时已经开始失真了,输出在土3V,我想让输出达到土5V

波峰和波谷不一样大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C:
“波峰和波谷不一样大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从波形上看,是第一级工作点偏低造成的,即截止失真较大。

“我想让输出达到土5V”
+&-5V的输出摆幅,要是电源没什么要求的话,最好提高直流电源,这样容易些。
这里有两个图,VCC=20V,两个图中第一级Ic不同。

网友:
补充:两个图都仿真过了,Ic不同的情况下,输出只有些许不同,但都有些许顶部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峰和波谷不一样大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从波形上看,是第一级工作点偏低造成的,即截止失真较大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还有为什么有的地方显示电压而有的地方却不显示电压呢?

网友:
"还有为什么有的地方显示电压而有的地方却不显示电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谢谢!我明白了,另一个问题可能是软件破解有问题吧,不知道正版昌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俩的仿真结果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

你俩用的晶体管不完全一样,你图中的VCC取值了吗?orcad中的这个“ ...

另你的信号幅度要大些,要是工作点取得不好就会有失真的。

-〉我的信号是电脑耳机输出,应该不会超过1V吧?
我手里12V电源比较多所以用的是12V,0.6时已经开始失真了,再增大失真更加严重,中间的那个B极要不要加电阻?

网友B:
you can easily construct a differential input / se class a output opamp (google "discrete opamp by Nelson Pass", or a SE input and emitter follower output opamp (jlh1969) that has better defined gai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can easily construct a differential input / se class a output opamp (google "discrete opamp by N ...

谢谢,我改成运放试了试,
好像是后级输出电流达不到1A,怎么样增大输出级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改成运放试了试,
好像是后级输出电流达不到1A,怎么样增大输出级的电流呢?

最下边的那个运放电流怎么是负号?是不是从运放流出的电流用负号表示的,流进运放的电流是正的?

网友(2012-07-02):
The problem is that if you want a nearly rail-to-rail output by just one-stage amplification, you have to set the amplifier a very suitable DC bias point-- namely, VCC/2 in your scenario.
There is no other solutions except this, especially you input 1Vpp signal and want a 10Vpp output.
But I don't think such dc bias point is good for any practical product.
Anyway, it works at least for your current requirement.
Refer to the book the art of electronics in which there is extremely elaborating explanation of how and why dc-bias point should be set.

网友:
Q2改用OPA來做比較容易。

网友:
后级那个class-AB,碰到大功率发热时容易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