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 Quartus II 下的一条关键警告

楼主(2012-04-24):
Critical Warning (332148): Timing requirements not met
初学,无法从字面判断其意思,还请各位告诉我下,这是怎么了?

网友:
这个是你没有设置 时序约束 或者 时序约束 达不到,如果是初学,可以先跳过

网友:
这个不能跳过,时序不meet逻辑结果很难说,这个是基础,需要尽早搞清楚。

网友:
时序约束达不到。可能是设计有问题,或者时序要求太高。

网友:
Quartus 现在采用 timequest 作时序约束,一般你约束个输入时钟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时序约束的单位选择错误~~ 应该选ns的选了个ps。。。

网友(2012-11-17):
没有时序约束也会出这样的警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