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单片机如何检测正弦波信号?

楼主(2012-04-24):
各位,请听我慢慢道来...
我想用单片机检测一正弦波信号的有无,就是说,检测有没有这路信号。
可该正弦信号平均值只有250mv左右。
请问,该通过什么电路来检测它?

鉴于此坛氛围浓烈,先谢谢各位!!!

网友:
放大或者直接用AD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先放大,然后全波整流,单片机采集到的基本上就是Vrms了

网友:
可以使用比较器,测试过零点,检测利用外部中断的上升,下降沿出发中断,计数, 是否是固定频率的中断,可以判断是否有正弦波,

网友:
同意ls 直接比较器,这样性价比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大,然后全波整流,单片机采集到的基本上就是Vrms了

看来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可是我的这个信号是音频信号,我想用这个信号来触发单片机开机....
这么一来,音频信号还有用么?

网友A:
音频信号的话就用麦拾取信号,然后放大,再用求峰峰值电路,直接进单片机AD(需要单片机支持AD模拟看门狗唤醒)或者比较器输出电平都可以触发你的单片机开机

网友:
用a/d转换吧!!!!!!!!!!!!!!!!

网友:
250mV的交流信号用一级三极管放大再整流滤波就可以了,用运放或电压比较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信号的话就用麦拾取信号,然后放大,再用求峰峰值电路,直接进单片机AD(需要单片机支持AD模拟看门狗唤 ...

iPhone耳机的信号范围是2mV--800mV,怎样放大后都能用AD采集啊?

网友:
典型步骤是:
先放大信号
然后做整形
最后送单片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