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2.3电压显示不对~

楼主(2012-04-24):
昨天把电源都组装完了,今天接完了线,上电发现u13   u17 发热特大 怀疑短路了 找啊找原来是拨码开关的问题,都打到了下边结果短路了?  拨到上边OK啦 ,开始烧程序,一切正常,开始插各种线之后开机,发现电源板上LED灯光明显变暗,迅速断电。。。。又短路了? 继续查找 发现主控板的排线全部插反了,之前都是按着板上标记的方向焊的,线也是直接做的,结果想当然了~~ 调换过来,嘿嘿 数码管显示数啦。兴奋ing。开始校准,OK。断电,上电,问题出现了.....不接负载时当前电压显示55.35V 接负载时电压显示00.00~~~重新校准后依然这样,又重新烧了遍程序,还是这样。按下output键后调节 显示正常 再按回来还是显示55.35实在是找不出问题了 求解答~~
这是不接负载时显示的55.35

这是接了一个水泥电阻时显示00.00

这是按下output键 电流是刷新慢了没照上

楼主:
有人能解答下吗555在线等~~

网友A:
哇 你这调试,芯片遭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你这调试,芯片遭不住啊!

还能烧程序~ 而且电流显示没问题啊~应该没啥事吧 芯片~~第一次搞stm32。。

楼主:
换了u2 u4两片595 还是不行 继续找。。。。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校准过程没有出现问题么?

不会是悲催的同名端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校准过程没有出现问题么?

不会是悲催的同名端搞错了吧?

同名端没问题应该,之前一路侧过去的   校准了两次之后出现的问题 好像  第一次校准完电压之后电流最大是3.7A 我记着 把电流调上去之后 断电 在上电之后发现输出和测得的还是不匹配,我就又校准了一次,发现有这个毛病了就~~ 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你是不是可以跑跑几个简单的程序,看看芯片坏没坏吧?
或者直接一步一步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可以跑跑几个简单的程序,看看芯片坏没坏吧?
或者直接一步一步调试吧 ...

试了芯片没问题啊~ 应该也不能是程序的问题吧? 硬件方面还哪里能影响到这个呢?

网友:
校准时不能拿掉表笔,切记!

网友C:
确实是校准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校准问题吧

恩 确实~ 校准用的万用表没电了~ 换了个 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