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 JTAG接口怎么了

楼主(2012-04-24):
一直在调试的板子,JTAG口 烧不进程序了 。。。按照提示测量 TCK和GND短路了 。好不容易换了个片子 ,上电JTAG测试ok,第一次烧写成功。 第二次失败,再检查发现又是 TCK和GND短路。
  一口气焊接了几块板子 都是出现了这个原因。。。崩溃中。。。
纳闷了啊 ,。。。这板子硬件之前是没问题的 我调软件搞了几个月,现在悲剧就发生了。

奉上核心板原理图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的是jtag的电压和vccio的电压不一样,改过来就好了。你确定你的usb-blaster是好的吗?有可能坏掉。不是的话你再测量一下jtag的vcc和gnd短路没有,拔插usb-blaster的顺利也有点讲究。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10/30/1865324.html

楼主:
谢谢 楼上
我现在按照 这个帖子里的方法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highlight=jtag
现在可以烧写了 但是上电不工作不正常啊。
可以确定fpga配置成功了 但是NIOS 的程序不运行,不知再如何折腾才好?
不过用JTAG仿真的情况下 NIOS的程序 就能正常运行。
补充:
有 复位按键 但是怎么按都木有反应。

网友A:
那你得确定是牛死兔没有问题呀  仿真不代表一定就能跑~~~
你先写个简单的FPGA分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确定是牛死兔没有问题呀  仿真不代表一定就能跑~~~
你先写个简单的FPGA分频试一下 ...

我这测试程序用了好久了的 ,一直没问题的。

网友A:
你写个简单的时序电路验证一下FPGA是不是工作了
FPGA工作了  那牛死兔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个简单的时序电路验证一下FPGA是不是工作了
FPGA工作了  那牛死兔肯定可以 ...

PLL倍频输出给SDRAM的时钟100mhz 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个简单的时序电路验证一下FPGA是不是工作了
FPGA工作了  那牛死兔肯定可以 ...

我发现了 就是SDRAM工作不正常 导致的
把示波器探头放在SDRAM的 SCLK引脚上 一按复位 马上就工作了
拿开 再按复位 还是不工作。。

楼主:
修改了 SDRAM时钟和主时钟的相位查。。

网友:
   仔细看看为什么SDRAM不正常

网友:
哦,那你就把SCLK相位延长一点。想想你放个探头就会导致SCLK延迟一点点,别小看这一点点,它能让建立时间更长一点。

网友:
楼主已经找原因了是吗?用简单的流水灯,普通按键按下亮,复位键按下灭,这样可确定复位按键是否可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改变了SCLK延迟时间 正常工作了。。。
但是有一点没弄明白,之前都正常工作的 ,为啥就突然这样子了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是玩人呢,我之前照着人家做出来的东西做,弄了三天都没有出来,隔了两天再看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是玩人呢,我之前照着人家做出来的东西做,弄了三天都没有出来,隔了两天再看弄,好了。 ...

昨天下午 开始数据错乱  今天才发现是SDRAM坏了 。。。

网友:
如何确定是sdram 坏了?拆卸贴片可不好玩

楼主:
换了个 就ok了

拆、焊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