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的5V隔离模块输出也太不准了吧?(已解决,使用IB0505LS

楼主(2012-04-24):
使用的型号是B0505LS-1W,即5V输入,5V输出

我使用时直接是5V输入,而输出端有5.4V左右的,这正常吗?

网友A:
正常。
这本来就是非稳压的隔离模块,输出电源与输入有关,和负载有关。
空载的话,输出会高很多。

网友B:
这个模块需要加一个加负载,要不然电压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这本来就是非稳压的隔离模块,输出电源与输入有关,和负载有关。
空载的话,输出会高很多。 ...

我是直接将隔离输出的电源供给其他电路使用,有的芯片电压要求比较苛刻,难道后级电路再稳压电路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需要加一个加负载,要不然电压虚高!

谢谢,呵呵

网友C:
那你就买带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买带稳压的。

我先查查看

网友D:
隔离模块有一个最小电流 和最大电流 在这个电流范围内 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买带稳压的。

金升阳的有稳压的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模块有一个最小电流 和最大电流 在这个电流范围内 才准

如果工作在正常电流区间的话,一般输出会有多大误差?
以5V的模块为例

网友:
你看他们的PDF规定是多少?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 误差范围的,且根据负载大小 电压也是有变化的,建议还是再加一级LDO

你看一下 产品的特性曲线 中的 误差包络曲线图

网友E:
正常,指标上最大是15%的偏差,要偏差小的选稳压型号IB0505LS-1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指标上最大是15%的偏差,要偏差小的选稳压型号IB0505LS-1W

谢谢,呵呵

网友:
解决问题的速度真快,好多人都用这模块了

网友:
我也用过,一般要求负载在10%最大功率以上

网友:
这两款的价格差多少?怎么在他们的官网上查不到价格?

网友F(2012-07-30):
要用就用磁隔离的,用过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用就用磁隔离的,用过比较好

电源有磁隔离吗?
应该是磁隔离的收发器吧
我最近也把以前的高速光耦换成磁隔离的ISO7221了,一个ISO7221只要5块钱,比两个正品的高速光耦便宜不少。

网友:
IB系列的就是稳压型的,比较关心你这个东东的纹波,建议LZ也测试下,看看是我的设计问题,还是这个DCDC的问题,我在一个设计中本来是采用的B_S系列的不带稳压的,发现噪声较大,看了IB_S系列带稳压的,手册上写的是小很多,但买来后测试发现和B_S的差不多,少10mV而已

网友:
一般在DCDC后面接一个电阻做负载,保证最小电流,工作才稳定

网友:
正常的0505的都不带稳压的,你输入电压再高输出也什么再提高的

网友:
是这么的,你选的是非稳压型

网友:
   金升阳 的 开关电源 质量怎么样?

网友(2014-08-18):
引用 网友G:
电源有磁隔离吗?
应该是磁隔离的收发器吧
我最近也把以前的高速光耦换成磁隔离的ISO7221了,一个ISO7221 ...

那还不如直接用隔离收发器iso1050了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买带稳压的。

稳压的有哪些型号,听说有个星火牌子的 但没找到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