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中需要3.5寸TFT屏,RGB数字接口,求推荐!

楼主(2012-04-24):
借阿莫贵地,谢谢!
目前需要一款3.5寸TFT屏,RGB数字接口的,市场上产品五花八门,所以过来请教大家都用过那些厂家型号的屏呢?
如果是工业屏、半透半反最好了,但不限于此,最后要综合成本因素来选择,谢谢大家了!!

楼主:
消灭零回复!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
cpu接口的我倒是可以介绍给你,RGB的好像都做的不大好,信利有,太贵了

网友:
3.5寸的都是RGB565的吧,RGB888,还没见过

楼主:
谢谢各位!cpu是2440的,RGB666的就足够了,这么多的开发板,带的屏也是不同厂家的,所以来请教大家,是否有从成本、供货上来说更合适的推荐?

网友(2012-05-31):
3.5" RGB的屏很多的,但最好选54PIN的(兼容)

楼主:
多谢!现在找到的,奇美的一款,nc111,天马的最常用的TM035KDH03,接口就是54pin兼容的,虽然天马的需要一个SPI接口初始化,但是发现不初始化也一样驱动,除了一些参数,两款屏几乎完全兼容。

网友:
你找对了,奇美NC111 54PIN  是市面上的一个公屏

网友A:
你这个是普屏来的,不是宽屏,有没有这个尺寸的宽屏,上次用了信利的那个宽屏,太贵了,无法用,CPU接口的我这边拿的320*480的挺便宜,才62块呢,也是宽屏来的,就是没有找到RGB接口的比较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普屏来的,不是宽屏,有没有这个尺寸的宽屏,上次用了信利的那个宽屏,太贵了,无法用,CPU接口的 ...

320x480 HVGA 是属于手机屏范畴的,工业和数码上用的比较少。我们公司有RGB接口的,比你那个价格有诱惑多了

网友:
以前有群创,现在叫新奇美,国内的瀚视宇等,多着呢。就看你要的等级。等级级高的屏不便宜啊。

网友:
好吧,看看不知道SSD1289是什么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