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跳出低功耗模式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2-04-24):
msp430跳出低功耗模式的方法有哪些?一般除了中断方式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方式可以跳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
基本上就中断了。

网友:
中断,或者复位。lpm_exit只能放在中断中

网友:
低功耗位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中断,外部,串口,SPI,定时中断等。

网友:
同意,同意

网友:
似乎低功耗只能在中断时被唤醒吧~~
中断中可以调用类似于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这样的语句来进行进一步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