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S3C44BOX,现在可以点灯了,但是不能像UCLINUX那样直接烧

楼主(2012-04-24):
用H-JTAG把UBOOT烧好后,在UBOOT下烧LED.BIN进NOR  FLASH,能上电裸奔了,但这个过程老是打字可麻烦,既然有HJTAG,为何不让它直接把LED.BIN烧进去呢,同样的方式烧UCLINUX正常,烧LED.BIN就不行,何解?

网友:
把要打的字复制到一个文件里面每次粘贴一下
设置好uboot的环境变量和启动参数,让每按一下复位自动从电脑上通过tftp下载。
。。。。

更多方法。。

楼主:
谢楼上,用H-JTAG烧UCLINUX可以直接热启动直奔UCLINUX,烧LED.BIN不行,如何解释?

楼主:
确实不行。LED.BIN不能如UCLINUX.BIN那样能自己把自己写在SDRAM里并开始在SDRAM里运行,所以它需要在UBOOT的子宫里设置一下拷贝参数:set bootcmd cp 0x50000 0xc008000 xxxx\;go 0xc00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