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PB0不能输出?(难道是BUG)

楼主(2012-04-24):
#include "iolgt8f0xa.h"
int main()
{
  PORTB=0x00;
  DDRB=0x03;

  while(1)
  {
   PORTB=0x03;
   asm("nop");
   PORTB=0x00;
   asm("nop");
  }
}

用示波器测试,PB0没有方波,PB1有。

网友:
改成这样试试
PORTB|=0x03;
DDRB|=0x03;
PB高4位是预留的,是不是写入数据会出错,我的还没收到,只能乱猜了。

网友:
最好初始化一下堆栈指针,不然调用会有不确定的错误!

网友:
TO,楼上,C语言编写的代码也要注意堆栈吗,这应该编译器都帮忙处理了吧
平时C写程序从没在意过堆栈

网友:
真不是弄错pin了?感觉这bug太大,比较难出现

网友A:
我觉得 端口方向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 端口方向设置错了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们测试PB0是没问题的。 是不是焊接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焊接不良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焊接不良所致。

果然是焊接不良,
直接用示波器点到LGT的第一脚上,就有波形了。

网友:
我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