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上C++/CPP 玩IO口

楼主(2012-04-24):
#include "io_lgt.h"
#include "lgt_delay.h"
//#include "periph_io.h"

#define LED_0  IO_AVR_OBJECT_POLARITY_DEF(A,0,0)   //PA0,低电平表示ON

int main()
{
  LED_0<<IO_MAKE_OUT_OFF;  //LED0初始,输出OFF

  while(1)
  {
    LED_0<<IO_ON<<IO_OFF<<IO_SET<<IO_CLR<<IO_TOGGLE;
    LED_0<<1<<0<<IO_ON_OFF(1)<<IO_ON_OFF(0)<<IO_SET_CLR(1)<<IO_SET_CLR(0);

    asm("nop");
    uint8 io_read;
    LED_0>>io_read;
    LED_0<<IO_SET_CLR(!io_read);

    lgt_delay_ms_8m(100);
  }
}

编译汇编代码:
        RSEG CODE:CODE:NOROOT(1)
//    7 int main()
main:
//    8 {
//    9   LED_0<<IO_MAKE_OUT_OFF;  //LED0初始,输出OFF
        SBI     0x02, 0x00
        SBI     0x01, 0x00
        RJMP    ??main_0
//   10
//   11   while(1)
//   12   {
//   13     LED_0<<IO_ON<<IO_OFF<<IO_SET<<IO_CLR<<IO_TOGGLE;
//   14     LED_0<<1<<0<<IO_ON_OFF(1)<<IO_ON_OFF(0)<<IO_SET_CLR(1)<<IO_SET_CLR(0);
//   15
//   16     asm("nop");
//   17     uint8 io_read;
//   18     LED_0>>io_read;
//   19     LED_0<<IO_SET_CLR(!io_read);
??main_1:
        CBI     0x02, 0x00
//   20
//   21     lgt_delay_ms_8m(100);
??main_2:
        LDI     R16, 100
        LDI     R17, 0
        CALL    lgt_delay_ms_8m
??main_0:
        CBI     0x02, 0x00
        SBI     0x02, 0x00
        SBI     0x02, 0x00
        CBI     0x02, 0x00
        LDI     R16, 1
        IN      R17, 0x02
        EOR     R17, R16
        OUT     0x02, R17
        SBI     0x02, 0x00
        CBI     0x02, 0x00
        CBI     0x02, 0x00
        SBI     0x02, 0x00
        SBI     0x02, 0x00
        CBI     0x02, 0x00
        nop
        SBIC    0x00, 0x00
        RJMP    ??main_1
        SBI     0x02, 0x00
        RJMP    ??main_2

网友:
代码写的很文艺~ :)
优化的效率也不错。